黑群的硬盘出现文件系统错误,有办法修复吗?

楼主(2022-07-08):
家里的黑群,存东西的有3个4T的硬盘,其中两个做了RAID1。这几天登录发现RAID1的这个盘出了问题,自然也无法访问了。
目前里面存的文件不多,就算全部删除问题也不大,但是担心以后也会出现类似问题。

网友:
Raid1,只有一个出了问题吧?
数据可以拷出来,用特殊的软件或用Linux读出数据,群晖官网有介绍,

网友:
raid1把坏的那个硬盘拆出来,放个新的同容量的或者容量更大的硬盘,数据自动重组就可以了。都raid1了还怕啥,这玩意不就是针对单个硬盘突然损坏搞的嘛!

网友:
我的也一样 没办法重新做了系统 exsi里安装的黑群晖 好在损坏后可以读取数据

网友A:
哪一个硬盘坏换哪一个硬盘不就好了,还是说你两个同时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哪一个硬盘坏换哪一个硬盘不就好了,还是说你两个同时坏。

暂时还没拆硬盘看是哪块坏了,目前单从系统信息上看不出来,显示两块硬盘都变成未初始化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暂时还没拆硬盘看是哪块坏了,目前单从系统信息上看不出来,显示两块硬盘都变成未初始化了。 ...

不是可以看到每个硬盘的状态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