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光打气球如何实现通信

楼主(2022-07-09):
激光打气球通过光通信,烧热电阻丝,气球就破了。点数多,范围小,但是是通过什么通信的呢?而且成本可以控制那么低?

网友A:
为啥不用个0.5w~2w的激光头直接烧破气球呢?按道理点烟都能做到,更不用说烧个气球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为啥不用个0.5w~2w的激光头直接烧破气球呢?按道理点烟都能做到,更不用说烧个气球了。 ...

500mW的808nm激光就够了,侄儿用它在3楼烧街对面的手机店气球(声音太大无法做作业,这个理由得到了我的支持),用摄像头云台控制,非常稳,一点一个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啥不用个0.5w~2w的激光头直接烧破气球呢?按道理点烟都能做到,更不用说烧个气球了。 ...

设备要知道,烧的哪个气球

网友A:
引用 网友B:
500mW的808nm激光就够了,侄儿用它在3楼烧街对面的手机店气球(声音太大无法做作业,这个理由得到了我的 ...

手机店哪来那么大噪声。。。

网友C:
引用 网友B:
500mW的808nm激光就够了,侄儿用它在3楼烧街对面的手机店气球(声音太大无法做作业,这个理由得到了我的 ...

烧多久 才会暴?   距离 实际有多远?

网友:
引用 网友C:
烧多久 才会暴?   距离 实际有多远?

20-30米,2-4秒延迟,看气球颜色和质量,有些气球(紫色)不到1秒就爆

网友C:
感觉 就是个红外 ,聚个光,当然激光管也行,然后肯定要载波一下,
气球后面 有传感器,感应到就烧,哪用得着通讯?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手机店哪来那么大噪声。。。

门口大喇叭应该是

网友C:
哈,还有个老思路,学学任天堂
每个气球后面的放红外led发出不同数据, 枪上装接收管,38K那种遥控 就行

然后  枪口接收管 放里面点,只有对准 才能接收到。
通过不同数据 分辨 哪个气球发出的光,
再通知 系统 烧哪个气球。

好象这个更简单。
LZ 去小摊那儿, 用手机拍一下,看看是否有红外从气球那发出来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感觉 就是个红外 ,聚个光,当然激光管也行,然后肯定要载波一下,
气球后面 有传感器,感应到就烧,哪用得 ...

人家有打地鼠模式,还有图案模式,红外太发散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哈,还有个老思路,学学任天堂
每个气球后面的放红外led发出不同数据, 枪上装接收管,38K那种遥控 就行

除了红外,额外加一个数据通信?聚光的问题,这样好像可以解决

网友:
引用 楼主:
除了红外,额外加一个数据通信?聚光的问题,这样好像可以解决

用红外  发数据呀。就是叫个人躲在气球后面,不停的按遥控器,一号球按1,二号按2。就是比较费人。

网友D:
楼主,我有一对激光振镜坛友价200你收不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我有一对激光振镜坛友价200你收不

我原理还没搞懂 感觉这个东西很简单 ,但是不知道选什么器件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原理还没搞懂 感觉这个东西很简单 ,但是不知道选什么器件

激光头,振镜,摄像头,图像处理器

网友D:
看错了,我以为用激光打蚊子

网友C:
引用 网友D:
看错了,我以为用激光打蚊子

打蚊子我有兴趣呀,说说你的振镜指标

网友:
引用 网友C:
打蚊子我有兴趣呀,说说你的振镜指标

就是XY的振镜电机是CTI6230 驱动是有两个LM3886每个3886驱动一个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