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人用过君正的产品?它那个源程序怎么编译的?

楼主(2022-07-10):
如题,它产品会给一个ISVP,狗血的是没有任何详细的说明文档什么的,
我也搞不清楚用哪个编译器进行编译连接,现在真的很晕。

Linux下面执行了编译命令,调用它给的GCC啥的结果告诉我makefile格式不对。

网友:
君正要比全志开放多,sdk有寄存器手册。

网友(2022-08-11):
我也是编译不过,打开提示的错误makefile文档,里面居然有注释提示哪行有BUG,但是就是不处理,留给客户自己处理

网友A(2022-10-25):
你不是从君正官方同步下来的代码吗?我同步下来的编译没什么问题,就是不知道怎么配置,看完文档还不会点灯

网友B(2022-12-02):
引用 网友A:
你不是从君正官方同步下来的代码吗?我同步下来的编译没什么问题,就是不知道怎么配置,看完文档还不会点灯{:s ...

兄弟,你这一步骤怎么来的,虚心请教。
我头都大了,蒙忽忽的,没有任何资料,厂家也是给一了份什么鬼说明书,完全摸不清什么情况啊,起码让我来个一、二、三步吧

网友C:
君正的源文件和提供DLL文件要配对的(每种都有好多版本),版本不对都会提示错误编译不过。最好找原厂拿编译OK的源代码来修改
另外:君正网上的K5,K6开发板对应的SDK是编译不过的,生成一些文件的时候提示缺少文件,要他们提供才可以。这个和电脑安装的一些软件有关系
第一次编译,不断的安装一些软件,搞了4个小时才跑完一次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君正的源文件和提供DLL文件要配对的(每种都有好多版本),版本不对都会提示错误编译不过。最好找原厂拿编 ...

都是在 linux 下开发,哪里来的 DLL ?

网友:
引用 网友D:
都是在 linux 下开发,哪里来的 DLL ?

兄弟,怎么下发的,请教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兄弟,你这一步骤怎么来的,虚心请教。
我头都大了,蒙忽忽的,没有任何资料,厂家也是给一了份什么鬼说 ...

买个开发板,找君正的工作人员给你授权,然后你在linux下把代码同步下来,正常都是能编译过的,编译不过就再同步一遍,他们的开发板死贵,基本没技术支持,代码弄下来后你自己只能看文档自己开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