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选用2.4g遥控器当航模遥控器?

楼主(2022-07-10):
按照道理433mhz遥控器遥控距离更远,为什么要用2.4g遥控器遥控航模,是因为航模速度太快,433m遥控器传输速率低,不能够有效遥控到吗?

网友:
因为2.4G的全产业链最便宜

网友:
航模再快,快的过真飞机吗?
速率低,低到一秒钟传一个控制信息都不行吗?

很多原因,无线电管理方面的,天线尺寸方面的,产业链支持方面的,,,

网友:
2.4g,天线可以做小吧

网友:
除了性能要求,还考虑性价比,
433传9600bps的波特率就已经很不错了吧,一般1200bps
433芯片不便宜,开发也不方便。

2.4G的芯片方案很多,做成模块的也很多。相比433真是便宜又大碗

网友A:
好像是其它频段违法啊,然后都是围绕2.4g的解决方案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像是其它频段违法啊,然后都是围绕2.4g的解决方案

433M,315M都是可以直接用的频段。

网友:
从控制速率来说433 2.4都是够用的,图传除外,图传必须要高速率的;

网友:
2.4G主要是 波长短绕射能力弱,但是无遮挡传输距离远,就好比卫星传输方式, 而飞机遥控 通常工作方式都是无遮挡的,所以2.4优势较433为明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