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啥长时间不碰笔记本电脑,风扇狂转?

楼主(2022-07-10):
好几次了,暂时出门,没有碰电脑,回来之后发现风扇狂转,甚至黑屏死机,是不是有【聪明】的病毒趁我不在乱搞事情?

网友:
windows 10开始就这尿性, 后台很多所谓优化服务(小动作)就是 空闲折瞎腾

网友:
win11也这样,你闲下来一会就轮到它忙了,cpu温度软件看温度飙升

网友:
打开任务管理器放几分钟不动看看吧

网友:
有,聪明的印度三哥趁你不在时疯狂烧cpu去跑他们的咖喱杀毒软件,咖喱升级软件。。。为了彻底毙掉自动更新,我不得不彻底干残废升级程序和组件和注册表好几项。。

网友:
笔记本一直这样,我也很疑惑。

网友:
可能散热不好,我电脑就是这种情形,新买的。后来我把屏幕待机时间和硬盘待机时间设置加长了(原来10分钟改为一小时),就好了,也会待机但不会突然风扇狂转死机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