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大侠知道这气体传感器哪有卖的或者技术参数?见内图

楼主(2022-07-11):
一个图纸是正面的,另一个是背面,有4个焊点。 直径19mm,高度17mm..网上买的二手物品,标签是有毒有害气体变送器胡中的一个传感器。  我想买几个传感器测试下,但是百度了一圈没看到这种外形的成品传感器。

网友A:
电化学的吗?一般三个电极,这个四个可能有一个是凑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化学的吗?一般三个电极,这个四个可能有一个是凑数的。

果然有一个是凑数的,中间两个是连接在一个点

楼主:
不知道这种外形的传感器哪有卖的。。为啥标签也没有一个,难道和打磨芯片一样,把外面的标签撕掉了?

网友:
看起来像是2个圆形的东西做了个套装在了一起,也许核心只是常见的什么传感器

网友:
以其了解这个什么型号,不如直接说你要什么气体的传感器。
这个一般是电化学的,不同厂家的外形肯定不一样。
有毒气体类的电化学传感器一般都不太便宜。
上次用电化学传感器,选的是Membrapor

网友B:
这是可燃气体传感器,一般都是2.5V或者2.8V供电。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可燃气体传感器,一般都是2.5V或者2.8V供电。

这种外形的一般哪有卖 的呀。。看上去最原始的传感器,估计是国产的吧

网友C:
这个是催化燃烧式的传感器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是催化燃烧式的传感器

燃烧??? 加电发热催化反应检测?    那不是用不了多长时间,国内有性价比高点的厂家推荐吗??

网友:
后面的芯片型号是?

网友:
炜盛科技 国内出货比较大的

网友D:
你扒掉白色的外套能看到标签,你看是不是很像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扒掉白色的外套能看到标签,你看是不是很像呢?

我靠  就是这玩意,穿上衣服就认不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