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FPGA出CMOS图像自己写ISP 颜色正但色彩还原度 一直不太给力求助

楼主(2022-07-11):
现在是红绿蓝都对, 从显示器上看图像,所有的颜色都能跟实物对应起来,但是跟手机进行对比 就不是很给力的感觉

已经加入的算法     自动白平衡,  饱和度  对比度  色温 色调  gamma    然后 可以R G B 三个参数分别调整 y=kx+b的偏移b

但是图像怎么调参数都出不来 手机那种很鲜艳还原度很高的颜色,大牛们给点方向

网友A:
转ycbcr增强之后再转回来。。

还有就是计算矩阵,对rgb分量分别调。不过容易偏色。

再说了,人家手机isp一个团队几百号人,你一个人指望什么和他们pk。。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转ycbcr增强之后再转回来。。

还有就是计算矩阵,对rgb分量分别调。不过容易偏色。

  一个人搞项目 真的容易崩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转ycbcr增强之后再转回来。。

还有就是计算矩阵,对rgb分量分别调。不过容易偏色。

老哥 到底是搞哪一行的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转ycbcr增强之后再转回来。。

还有就是计算矩阵,对rgb分量分别调。不过容易偏色。

计算矩阵有专业的名词嘛?

我在查资料,看要不要把图像 做成HSL  然后 所有色相单独调整饱和度

网友A:
引用 楼主:
老哥 到底是搞哪一行的呀

fpga图像这块。。不过我用不起xilinx了哈哈。现在在折腾安路。前段时间折腾了段易灵思。所以像xilinx那些ip我通常不用。。不具备可移植性,不具备通用性(没源码/和fpga深度绑定谈毛可移植性)。

楼主:
引用 网友A:
fpga图像这块。。不过我用不起xilinx了哈哈。现在在折腾安路。前段时间折腾了段易灵思。所以像xilinx那些 ...

  昨天跟bingo聊起说我出差的时候会带个很小的电脑 , 然后bingo 说你也有个巴掌大的电脑

XILINX 去年涨价太猛了  ,最近有回落迹象

另外 没有ARM核的FPGA 可以还原出很好的色彩吗? 在没有宽动态功能的加持下 ,可以 还原出给力的图像吗?  (现在做的迷茫)

网友B:
你这是一个人在干OPPO马里亚纳芯片团队的活呀,牛啊楼主,你搜搜看,马里亚纳芯片都牛上天际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是一个人在干OPPO马里亚纳芯片团队的活呀,牛啊楼主,你搜搜看,马里亚纳芯片都牛上天际了 ...

哈哈  我是小菜鸟,版主才是大牛人

另外你说的这种芯片  一般人都拿不到 ,就算拿到了也用不了呀

网友C:
这几年isp调参的人都可贵了

网友D:
我以前在LED显示屏的企业工作过, 和楼主那个刚好是相反,我们是输出, 就是LED显示屏输出的图像颜色和真实的颜色是有差别的;

修正方法就是伽马表,输出的RGB值通过查伽马表的值去输出,  这部分工作就3个人人, 一个人负责FPGA , 一个人负责伽马表软件; 一

个人负责调校  (调校的方法是用色坐标仪器,看输出颜色色坐标和图片的色坐标作比较)

经过调校后,LED显示屏显示的色彩和电脑显示屏的差不多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昨天跟bingo聊起说我出差的时候会带个很小的电脑 , 然后bingo 说你也有个巴掌大的 ...

我那个玩意坏了。。有一天早上带到公司就点不亮了。。垃圾国产货。后来分析应该是cpu背面没有支撑,长期高温(对,你没看错,这玩意散热跟狗屎一样)把cpu部分烤坏了。

你怎么沣都要有个cpu去跑一些算法。。纯硬件做不了复杂算法。松瀚全系列usb dsp芯片都是个内置的51核。你可以研究研究riscv。。vexriscv我都用几年了。主频36mhz+,高配版本rv32imc还是能做不少事情的,起码几十kb的代码量。至于真想用带arm的,国产也有,安路的ef2系列。。就是lut少,干活得抠抠索索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那个玩意坏了。。有一天早上带到公司就点不亮了。。垃圾国产货。后来分析应该是cpu背面没有支撑,长期 ...

我的是壹号本 性能跟我用了3年的笔记本想当,  但是散热真的是 ,轻轻松松上80-90度  ,甚至VIVADO 编译比我得笔记本还快,所以在家里 调FPGA我都用这个小本子

前天 用的时候  开机 然后黑屏 以为没开起来,就放着不管了 ,结果过了半个小时  一模  感觉至少90度了,  而且是外壳上的温度,  感觉电池都要爆炸了

应该是开机没完全开起来,  风扇没工作, 但是CPU 不知为何在满负荷运行    啥系统都没进 BIOS 都没进

稳定性是真的差, 但是出差是真的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以前在LED显示屏的企业工作过, 和楼主那个刚好是相反,我们是输出, 就是LED显示屏输出的图像颜色和真实 ...

屏幕可能是要换不同厂商的屏幕, 所以现在只能先把能调的算法都加上去先了
效果总是差强人意

还在查资料,网上的资料都写得太浅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几年isp调参的人都可贵了

是的 大牛都 100个W 起步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是壹号本 性能跟我用了3年的笔记本想当,  但是散热真的是 ,轻轻松松上80-90度

前天 用的时候   ...

所以你那个本子也变成废铁了?。。我几年没出差了,所以还好吧。。这货实话实说不够实用。键盘写代码生不如死。再加上我现在专门买了vps做远程桌面,所以其实不太用得到了。你想玩全球远程局域网也可以拿vps当跳板,家里放个能刷openwrt的垃圾路由即可(内存要64mb,否则跑不动)。

网友E:
CMOS和对比的手机是一样吗? CMOS传感器不给力,您ISP再牛逼也没卵用

楼主:
引用 网友E:
CMOS和对比的手机是一样吗? CMOS传感器不给力,您ISP再牛逼也没卵用

CMOS 上了 IMX334  4K 专用得传感器  按理不应该差  还是星光级的

网友E:
引用 楼主:
CMOS 上了 IMX334  4K 专用得传感器  按理不应该差  还是星光级的

星光级成像效果不一定就很好,不过SONY的CMOS成像效果应该是有保障的,成像效果是一个综合结果,CMOS、镜头、ISP都得配合好才有好效果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E:
星光级成像效果不一定就很好,不过SONY的CMOS成像效果应该是有保障的,成像效果是一个综合结果,CMOS、镜 ...

图像上细腻程度还可以 就是色彩还原被我弄的跟屎一样, 现在不是很确定是算法写的烂 还是ISP 算法调用的参数 调的烂 还是说 本身还缺哪块的处理算法

网友E:
引用 楼主:
图像上细腻程度还可以 就是色彩还原被我弄的跟屎一样, 现在不是很确定是算法写的烂 还是ISP 算法调用的 ...

镜头加IR cut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E:
镜头加IR cut没有?

加了 红外截止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图像上细腻程度还可以 就是色彩还原被我弄的跟屎一样, 现在不是很确定是算法写的烂 还是ISP 算法调用的 ...

4K CMOS我没用过,之前用MT9V034STC,Bayer转RGB,自动白平衡,自动对比度等随便搞搞,虽然像素低,但色彩还原度,画面整体观感就都已经非常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4K CMOS我没用过,之前用MT9V034STC,Bayer转RGB,自动白平衡,自动对比度等随便搞搞,虽然像素低,但色 ...

我也有点怀疑我的自动曝光设计的太烂了   MT9V034  至少是自动曝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