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自带20bit ADC的蓝牙芯片?

楼主(2022-07-11):
有没有自带20bit ADC的蓝牙芯片?
这样连ADC的钱都省了,多好呀。

网友A:
我认为不可能有,10bit都不错了

网友B:
一般BLE soc的ADC是10bit,贵一点的用12bit。另外普通MCU带16bit以上ADC的很少,一是高位ADC卖普通MCU的价格,没有厂商愿意这样干,二是市场需求平衡点是12bit ADC,出货量也最多,你说的这种组合占比少,一旦缺货就不知道什么时候才会有货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我认为不可能有,10bit都不错了

有的,见手册

网友:
对了,之前某称重ADC厂商将自家的低速24bit ADC跟另外一家BLE soc合封成了一颗芯片,用在蓝牙秤产品,不知道后面卖得这么样,我没去关注那块市场。如果称重ADC的性能符合你的需求,刚好也是大量出货的话,岂不是美哉

网友C:
引用 网友C:
有的,见手册

我发的这个是16位的AD用于音频,类似这种用于音频的ADC有24位的(比如 ATS2855 ),但是否符合楼主的需求,就要自己看了,毕竟也没有说具体用途

楼主:
老大好!  做个蓝牙的测温点,需求就这么简单

网友C:
引用 楼主:
老大好!  做个蓝牙的测温点,需求就这么简单

供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C:
供参考

老大,这两颗芯片在哪里买呀,我都搜不到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我发的这个是16位的AD用于音频,类似这种用于音频的ADC有24位的(比如 ATS2855 ),但是否符合楼主的需求 ...

他那个AD想采集其它东西用不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他那个AD想采集其它东西用不了的

不会吧   我就想采集个单端电压,0~2V的电压,要达到14bit左右无噪声。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一般BLE soc的ADC是10bit,贵一点的用12bit。另外普通MCU带16bit以上ADC的很少,一是高位ADC卖普通MCU的价 ...

为何 蓝牙的用10bit adc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为何 蓝牙的用10bit adc

前几年出来的BLE soc厂商都想在手环行业分一杯羹,主打性价比,很多方案商逐渐放弃Nordic的芯片,转而使用国产的soc,说到底还是成本问题,这种应用场合不需要太高的性能,大多数产品都是是获取电池的电压从而转成电量显示。

另外,正因为原来的产品定位决定了BLE soc的性能,从而很难完全替代传统的MCU,即使是在这两、三年的缺芯背景下,BLE soc没能有大的突破,手环行业萎缩,大屏手表类产品成为新宠。

现在BLE行业也很卷,国产厂商越来越多,要想在市场站稳脚跟,就必须不断投入研发成本推陈出新才行,所以厂商才慢慢补足原来的短板,比如改用12bit ADC,增加DMA,增加LCD控制器等功能,和传统MCU越来越接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