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Inkscape打印微信二维码图片自动缩放怎么处理?

楼主(2022-07-11):
如题,不懂坛里有没有大神在使用Inkscape,在Inkscape里设计的图片如下:

是用导入的方式导入微信里保存下来的二维码图片,高压危险的图标也是一样 导入,但是打印出来后,高压危险的图标正常,但是微信二维码则会变形,好像自动在框里放大一样:

我就不明白,现个图片一样的操作,为什么一个正常,另一个变形呢?难道是这个软件不支持打印二维码吗?

楼主:
以前用过coreldraw,十几年前了吧,还是在XP下的,记得好像用的coreldrae9,好像现在这个软件不好找,看坛里好像也不好石破角牛,所以试着用下Inkscape,这个软件我也是第一次用。

网友A:
先導出 pdf 檢查一下

楼主:
经发现,导出PDF格式是正常的,只是打印的时候才会出现这个情况,打印成系统里的PDF文档也会出现这种情况

网友B:
导入图片格式问题?    直接截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導出 pdf 檢查一下

导出成PDF正常,一打印操作就出现这样,打印机选择系统里微软PDF打印机,打出来的也是出问题,不懂怎么回事?看来只能折中先导出成PDF再打印了。

之前搞了好像,我以为打印机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导入图片格式问题?    直接截屏

两个图片一样导入,为何一个正常,一个异常?说不过去啊

网友:
我也发现这软件有时有BU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