喂狗信号是怎么让这个芯片RESET输出低电平的?

楼主(2022-07-11):
如上图所示

这个nWDOG  应该是喂狗信号

它是怎么让芯片RESET 输出低电平的呢?没看明白 还望大虾们帮忙分析一下

楼主:
补充一下  那个 3脚MR 在芯片内部 有一个 20K 上拉电阻   芯片供电应该是3.3v

楼主:
R716 电阻 没有焊接

网友:
看起来是自杀信号,不是喂狗的
MR-->manual reset

网友:
规格书都不看的人,不知道百度GOOGLE吗?

楼主:
看起来是自杀信号,不是喂狗的
MR-->manual reset

有这个可能  非常感谢

楼主:
规格书都不看的人,不知道百度GOOGLE吗?

您这个  规格书 是指CPU的  还是 UM805RE  ?  还望指明

楼主:
通常情况 那个MR 就是 用来手动复位的 。

网友A:
貌似是利用那个电容的充放电特性,实现有周期喂狗信号就不复位,停喂狗信号或超时 就放电拉低复位

网友:
引用 网友A:
貌似是利用那个电容的充放电特性,实现有周期喂狗信号就不复位,停喂狗信号或超时 就放电拉低复位 ...

停的那一刹那,喂狗信号停在高电平的话,就拉不低MR了。

楼主:
其实 我觉得  它这个电路  那个 nWDOG是 一个  看门狗 输出信号 , 猜的   要不就上 楼上说的  算是一个自杀信号  ,如果说是 喂狗 信号(PWM)  理论说不通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