买了俩拆机HGST 8T充氦盘,卖家竟然清零都不做了

楼主(2022-07-12):
rt,清零盘数据还是要好看些。已经装到工作站2上了,白天拷贝数据+测试。smart总写入量1600tb和1900tb,通电3.8年左右,刚好卡着每年500tb左右的额定写入量(是的,企业级硬盘年写入量550tb,家用级120tb)。读比写多一点点,2200tb和2700tb左右,说明应该是正规idc淘汰的盘(矿盘的话读比写高得多,那些随机数据只写一次)。按企业级硬盘额定100000小时寿命(主轴寿命),还能用5年多吧。已组raid1了,手里只有1套无备份数据每天都提心吊胆

2块盘有1块振动可以忽略不计,另一1块振动稍微偏大,不过看起来应该还好。固定紧之后机箱有轻微振动,原则上应该不影响工作。这个盘片同轴度是个大坑。

网友A:
没清零的数据呢?

网友:
不是不做,而且做不了

网友B:
我是宁愿买没清零的二手盘,至少知道本来的健康状况,而不是清零后当新盘卖的(毕竟那个价格大家都知道不可能是新盘)。

网友C:
清不了了,特别是ssd,让你清了还怎么保修。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是宁愿买没清零的二手盘,至少知道本来的健康状况,而不是清零后当新盘卖的(毕竟那个价格大家都知道不可 ...

卖家也明说了是拆机盘,我也明确只要hgst的。。希捷这些年质量太差了,afr垫底,hgst的afr最低。

可能卖家没有hgst的清零工具吧。。这个还是看厂家节操。像希捷老点的盘,接上串口线我都能照着教程手工清零。

楼主:
引用 网友C:
清不了了,特别是ssd,让你清了还怎么保修。

ssd才是清零重灾区。。只要是通用芯片都会被重新开卡清零,所以买x宝二手/翻新ssd数据丢失/系统蓝屏/暴毙等等家常便饭,这些年注意务必不要买任何二手ssd。那个搞出来chia的家伙真的是害了全世界。开不了卡的ssd,比如三星最新的ssd,矿盘通常写入都在几百几千tb以上。三星老点的,去年就有帖子就pm831,851之类的开卡工具流出来了,x宝开始出现大量清零盘翻新盘。。总之买回来就处于报废边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清零的数据呢?

搞错了,放在开心悠闲区,还以为有不可描述的数据没有清零

网友:
帖子移动通知:
原分论坛:☆开心悠闲
目标分论坛:电脑综合

网友D:
楼主,HGST 8T充氦盘 多少钱呢 ? 在哪一家买的呢,我也想买回来存电影之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HGST 8T充氦盘 多少钱呢 ? 在哪一家买的呢,我也想买回来存电影之类的。 ...

x宝你直接搜hgst 8t 充氦还是氦气来着,然后找找,我这个是575/pcs,2片1150,回来组raid1,本来买回来也是当数据储备盘用。这价只有拆机盘,像我前面说的读写差别不太大的一般是数据中心超年限报废拆机(通常4~5年整批淘汰)。还有磁头寿命官方保证是550tb/年,咱们自己存点东西不频繁大批量读写的话一般消耗的是主轴寿命了。

你再等等有可能还会降价。。像上上个月32g的reg ddr3内存条还得240,上个月230,这个月已经掉到210了。可惜还是比chia这玩意出来之前贵,继续等。切记重要数据一定要多备份,别等到时候哭。。测试的话一般就是整盘读/写,这个卖家估计测过,要不然他们不敢给你包测试,自己测的话还挺费劲的,8t读一遍得15小时,一遍读写就得2天时间。

网友E:
卖的时候都已经说是拆机盘了,没伪装成新盘的话,就没必要清零了吧

网友:
或者说是我理解错了, LZ 一看就知道是拆机盘,但卖家没提

网友D:
引用 楼主:
x宝你直接搜hgst 8t 充氦还是氦气来着,然后找找,我这个是575/pcs,2片1150,回来组raid1,本来买回来也 ...

还是贵了些,全新的16T,HC550  淘宝 1498.

楼主:
引用 网友E:
卖的时候都已经说是拆机盘了,没伪装成新盘的话,就没必要清零了吧

咦,你这么说倒有可能,都说了拆机盘确实没必要再清零了。但是我好些年前买的10代es 750g盘就是被清零过的,好像是写的全新盘。。。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还是贵了些,全新的16T,HC550  淘宝 1498.

真正全新的企业级盘不可能这价。。你看看jd,那上面的价是厂家原装价格,16t起码得2.5k。exos 10t还得2k+呢。不排除是清零盘。。要不然就是换标签的盘,把家用级换了个签(有听说x宝盘sn对不上的,或者sn不属于对应盘体的),或者返修盘,等等。

再说了,hc属于wd,不是hgst。。现在已经不存在正统hgst了。所有标称hgst的都是wd产的,不保证是从原hgst产线出来的。

网友F:
引用 楼主:
真正全新的企业级盘不可能这价。。你看看jd,那上面的价是厂家原装价格,16t起码得2.5k。exos 10t还得2k+ ...

JD的价格是零售价
现在16T 1500左右应该是正常的,但不是零售价
之前在亚马逊上买系数12T的硬盘盒,内部是氦气盘,价格也是1500左右,现在硬盘价格下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JD的价格是零售价
现在16T 1500左右应该是正常的,但不是零售价
之前在亚马逊上买系数12T的硬盘盒,内部 ...

老兄,我们讨论的是企业盘,不是普通家用盘。。nas盘等等也属于家用盘。企业盘全新的这价不可能做得到。家用没问题,但是我不敢用。我家里所有硬盘都是企业级的,家用盘说实话我连摸都不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