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做高温产品,环境温度125左右了,万能坛!推荐DC-DC模块、

楼主(2022-07-12):
要求 :电源1 输入DC 150~200V  输出  +-15V  10W
        电源2 输入DC 150~200V  输出  5V 10W
目前正在查VICOR(  怀格 )请大家推荐一下。
(修改一下错误的参数)

网友A:
Vicor不行的话,其他的基本都够呛。SynQor看看吧,军用的。再就是TDK-lambda和traco之类的。这些都是在高可靠环境下的首选。

网友A:
高温降额,无法避免。不行的话功率选大一些的,保证在降额的时候也能带起来负载。

楼主:
引用 网友A:
高温降额,无法避免。不行的话功率选大一些的,保证在降额的时候也能带起来负载。 ...

数据手册上也没有降额曲线,不知怎么选  VICOR最高只到100度。

网友:
引用 楼主:
数据手册上也没有降额曲线,不知怎么选  VICOR最高只到100度。

你找找有没有safe operation area类似的图表。

网友:
环境温度125   是辐射温度吗?
常用分体结构具有可行性不?

网友B:
引用 网友A:
Vicor不行的话,其他的基本都够呛。SynQor看看吧,军用的。再就是TDK-lambda和traco之类的。这些都是在高可 ...

有没有国产的大电流输出的模块的厂家,比如Vin:12V  Vout:1.2V @30A ?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没有国产的大电流输出的模块的厂家,比如Vin:12V  Vout:1.2V @30A ?

你这种 一般都是外挂MOS 来做。 找找笔记本电脑 里面的 一堆电路。
但是 你要是不差钱,直接上 ADI的LTMxxx也可以

网友:
看什么玩笑了.....traco和vicor在蛋里+航天都到处用着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金升阳……

125°环境,这个是重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金升阳……

对方回复没有这个等级的

网友D:
http://www.vawelec.com/
http://www.xayhwk.com/
蓝欣的我用过,150都没问题。

网友:
VICOR的90度左右就保护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http://www.vawelec.com/
http://www.xayhwk.com/
蓝欣的我用过,150都没问题。

感谢回复正在联系对方。

网友:
西安蓝欣,以前做石油测井仪器的时候用不少,除了贵和老板牛B以外,没什么缺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