娱乐一下:不是娱乐,论意识量子对电子电路的影响

楼主(2022-07-12):
人的意识是很强大的,可以操控身体,感受冷暖,可以进行复杂的思维运算,它主要存在人体内部。但既然它是一个实体存在,就像一个在广场上奔跑的电子必定会在其周围产生电磁场,意识可否远距离的对周围世界产生直接的可观测影响?有些人就很不服气,试图证明这真的存在。方法是,用随机信号产生电路,来试图证明:娱乐一下,哈哈哈

网友:
不明觉厉

网友A:
大脑的脑电波 本来就能用电路捕获到

5年前曾经 设计过脑电波采集的电路,  甚至你眼前看固定频率的灯闪烁,通过脑电波和 信号分析,都能识别出 对应的频率信号

冥想信号,眨眼信号  肌肉电信号 ,都能明显的采集到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大脑的脑电波 本来就能用电路捕获到

5年前曾经 设计过脑电波采集的电路,  甚至你眼前看固定频率的灯闪烁 ...

记得当年神念科技有个类似模组

网友:
人的意识是人体各器官组合后神经系统构成了联级,信息可以相互传递而已,最高级在脑补部才能产生意识,断肢嫁接到别人身体上都是活体都不可能神经联系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大脑的脑电波 本来就能用电路捕获到

5年前曾经 设计过脑电波采集的电路,  甚至你眼前看固定频率的灯闪烁 ...

牛啊!现在还能重现该电路或方案?

网友:
引用 网友C:
牛啊!现在还能重现该电路或方案?

复现倒是没什么问题,不过不做科研  个人或者小企业弄这个意义不是很大,
都是模拟的电路,做好滤波  隔离  微小信号放大, 信号就能提取出来了(工频的影响最大,硬件上一定要抑制工频),   剩下的都是软件上的工作了,软件上 进行二次滤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记得当年神念科技有个类似模组

对的 神念可以实现初级的功能  其实效果都差不多  只是神念把小信号放大,和 后端的一部分软件滤波加分析都做进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对的 神念可以实现初级的功能  其实效果都差不多  只是神念把小信号放大,和 后端的一部分软件滤波加分析 ...

这个做好了拿去开战斗机,操控机甲……好多游戏小说都是以一个虚拟头盔开场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大脑的脑电波 本来就能用电路捕获到

5年前曾经 设计过脑电波采集的电路,  甚至你眼前看固定频率的灯闪烁 ...

搞个开源活动?

网友E:
引用 网友A:
大脑的脑电波 本来就能用电路捕获到

5年前曾经 设计过脑电波采集的电路,  甚至你眼前看固定频率的灯闪烁 ...

马斯克就在搞脑机接口,还没什么爆炸性成果,倒是他把公司高管下面的接口给搞出成果了……

抓到脑电波只是第一步,真正的难点在于如何分析脑电波读取人的意图,最终实现脑机互动,这个目前还只是非常初步的阶段,全球最有钱的搞了几年屁都没一个,个人确实没什么可玩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马斯克就在搞脑机接口,还没什么爆炸性成果,倒是他把公司高管下面的接口给搞出成果了……

是的  即使是现在比较高级的运动想象, 也需要使用者经过一段时间的训练冥想 才能分析出很好有用的信号

网友:
引用 网友D:
搞个开源活动?

没啥好开源的  网上资料随便查一大堆(就是个微小信号放大的电路   100uv级, 弄懂仪用放大电路 就可以自己去设计了), 而且对于个人来说没啥多大意义,只能设计一些个小玩具什么的, 信号也受使用者和使用环境的影响干扰非常大

网友:
引用 网友E:
马斯克就在搞脑机接口,还没什么爆炸性成果,倒是他把公司高管下面的接口给搞出成果了……

对呀 人家醉翁之意不在酒呢

网友:
人总有走神的时候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