器件在Bottom层,显示却还在Top层,这是着怎么回事?

楼主(2022-07-12):
如图:
        准备生产的时候才发现,实际器件在bottom层,刚才发现这里显示还是在top层,导致生成的bom还在top层。
        坛友们有遇到此问题吗?有解决办法吗,目前还没找到是什么原因导致出这个结果的。大概有十几个件这样吧。

网友:
是器件在top ,标识丝印啥的在bottom吧

网友:
做封装的时候层做到bottom了

网友:
我也不知道这是不是钓鱼……

网友:
辣鸡软件吧

网友:
给了正版钱,也不会给修这个bug。

网友:
应该是2楼所说的原因,丝印和器件做封装时放在2个层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