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S8688只能采八个数据

楼主(2022-07-13):
想问一下有没有大佬懂,我用的STM32F407的开发板,ADS8688是网上买的模块,后面自己写了个程序采交流电,看串口屏助手后只能采8个点。有没有大佬用过这款芯片,能否指点一下

网友A:
采集了数据不要马上显示,把数据存储在RAM里面,然后再一起显示。这个芯片最大采样率可以到500ksps,不可能只有400sps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采集了数据不要马上显示,把数据存储在RAM里面,然后再一起显示。这个芯片最大采样率可以到500ksps,不可能 ...

我采的是1KHZ,只有八个点,并且分布特别不平均。然后我把他存到了ARM里面之后,程序直接卡住了,这个是我的程序

网友B:
程序都会卡住,先查程序问题呗。既然是网上买的模块,找模块的商家提供程序给你

网友C:
没打开看啊,是不是串口定时和adc的定时中断冲突了,设定一下优先级

网友:
这种芯片不会吧程序卡住的,好好检查一下程序,如果你的程序时1ksps,那么尝试先采集100个点(100ms),采完后用串口打印出来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打开看啊,是不是串口定时和adc的定时中断冲突了,设定一下优先级

那个ADS8688里面我没看到有定时的部分,我没有用单片机的定时器去采样,然后一个波形采出来不是很多,用了单片机的定时器去控制它采样,采的点更少

楼主:
引用 网友B:
程序都会卡住,先查程序问题呗。既然是网上买的模块,找模块的商家提供程序给你 ...

就是用商家给的程序进行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