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求推荐示波器,预算1.5W左右

楼主(2022-07-13):
主要用途:无刷电机驱动开发、变频电源开发

选型要求:四通道,140M以上的储存深度,带宽350M

创业阶段,暂时买不起太好的,要买两台,预算一台1.5W(含税)以内吧,如果预算不够的话,带宽可以选低一点

希望大家帮忙推荐一下性价比高的

网友A:
二手TEK DPO 2系列

网友B:
几个大牌都有自己的天猫官方店,上去跟售前说让他们推荐就行了

网友C:
这预算国产二手的都难,普源周立功看看吧,进口就不要想了

网友D:
140M深度基本就无缘国外品牌了, 提这个指标的人已经有型号了

网友:
麦科信,他们新出了一个300M的,还有隔离差分探头,电流探头,全套加起来比大品牌的单机合适

网友E:
群里面都给优惠的,我觉得你找他们谈谈价格能谈到比较合适的价格

网友F:
引用 网友A:
二手TEK DPO 2系列

DPO2 是最渣的DPO(5000波形刷新率),  你买这个我建议你买普元的5系列  或者二手的泰克的DPO3(波形刷新率是5W,比DPO2 高10倍)货DPO4

网友:
二手安捷伦  DSOX3系列

140M 存储深度 好像都没有吧   这么大深度只能看国产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D:
140M深度基本就无缘国外品牌了, 提这个指标的人已经有型号了

对的 就跟锁标一样,   进口的几个大厂好像都没这么大的

网友H:
可以买台二手TPS2024,四通道都隔离了

你要140M存储,国外的基本没戏,只能买国产配上隔离探头也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二手TEK DPO 2系列

谢谢推荐

楼主:
引用 网友B:
几个大牌都有自己的天猫官方店,上去跟售前说让他们推荐就行了

是个方法,值得一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预算国产二手的都难,普源周立功看看吧,进口就不要想了

是没想过进口的了,现在之前是用普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140M深度基本就无缘国外品牌了, 提这个指标的人已经有型号了

之前用140M储存是普源的,用着感觉还行,就提一下这个参数,想看一下,还有没有其他选择

楼主:
引用 网友E:
群里面都给优惠的,我觉得你找他们谈谈价格能谈到比较合适的价格

这个在客户那看到过,我还以为他们只做手持触摸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对的 就跟锁标一样,   进口的几个大厂好像都没这么大的

感谢推荐,高储存深度用来捕获一些低概率出现的异常脉冲,还是很有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可以买台二手TPS2024,四通道都隔离了

你要140M存储,国外的基本没戏,只能买国产配上隔离探头也行 ...

感谢推荐,我们做电机开发,主要用电流探头多一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之前用140M储存是普源的,用着感觉还行,就提一下这个参数,想看一下,还有没有其他选择 ...

都上1.5W了 买普源不是可惜么

网友:
引用 网友F:
DPO2 是最渣的DPO(5000波形刷新率),  你买这个我建议你买普元的5系列  或者二手的泰克的DPO3(波形刷新 ...

你确定1.5W能买个DPO 3系 四通道的示波器

网友:
国产就麦科信吧

网友:
麦科信新出的基本能符合你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