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ICAD及其绘制的文件能否用于商业用途

楼主(2022-07-13):
想必都能猜到原因了

最近在研究各种软件及其产物的版权问题,KICAD软件本身使用是免费不会产生任何法律风险,但是它的产物,比如出来的图纸等等,版权是怎么划分的呢?

官网上看,软件本身采用的是GPL3和MIT开源协议,但是GPL3具有传染性,不知道对它的文件是怎么要求的。

官网针对其产生的文件,写明了采用GNU General Public License version 3(及以上)或者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License version 3.0(及以上)授权,这个怎么理解,有熟悉的可以给讲讲么。

看了一下,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License version 3.0好像是只要申明来源,就可以免费商用,但是原作者是我们自己,难道图纸上需要写明使用KICAD设计么?

未来公司会有上市计划,版权问题需要提前做好规划,不能到时候各种幺蛾子满天飞。

当然了现在体量还不大,还不想花钱买其他软件,况且主营业务也不是这一块的,所以还请有熟悉的给讲讲哈!

网友:
想这么多干哈,等准备上市再说吧
等你们到了准备上市的时一定会掏钱买点正版软件的,这点钱毛毛雨。
上市销售额怎么也得2亿以上吧,研发费开销起码上千万

网友:
你卖的是电路板又不是文件。。。生产也是用Gerber料单。。。

网友:
不会的, Linux系统上面写的代码, GCC编译的程序难道都要开源吗.

网友:
用A创造B,又不是用A改造成A'
要是我用微软的word写个小说,版权还得受微软控制,我才不用word呢,别说免费,倒贴钱也不用啊。

网友:
我也转KICAD了,不过感觉相比成熟EDA软件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后面也会考虑捐赠支持一下

网友:
GPL3.0协议的传染性只涉及用"源代码或库"作为二次软件开发时会让开发后的软件源码具备同样GPL协议,这里强调是软件代码的修改和衍生,  需要把软件源码也开源. 比如我用kicad改了一版,叫做 AmoCAD, 这样就需要开源.

  另外还有MIT协议呢, 如果 我二次开发的 AmoCAD 遵循MIT, 就只要声明是MIT协议代码就行可以不开源代码.

网友A:
KiCAD 官方论坛讨论过此问题,大意为:

不重新打包分发 KiCAD 软件,则无需考虑 GPL,它只针对关联 KiCAD 的源代码;

不将库文件打包整合发行,无需考虑库文件(元器件)许可,单独的元器件归属于 《知识共享 (Creative Commons) 署名—相同方式共享 4.0公共许可协议国际版》https://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sa/4.0/legalcode.zh-Hans

即 ~ 用户自己用 KiCAD 创建的 PCB 文件(包括原理图)不受许可证约束。

参考官方的讨论:https://forum.kicad.info/t/kicad-license-software-usage/29749/5

PS,官方的库文件许可说明:

KiCad  元件库的许可方式确保库数据不受限制地免费用于商业、封闭和非商业项目。KiCad 不希望对使用库数据产生的设计施加任何控制,或强迫用户透露其设计中包含的专有信息。我们也不希望强迫用户将 KiCad 库归入他们的设计中。

在项目中使用库数据(本身)并不要求设计或从设计生成的任何文件根据 CC-BY-SA 4.0 许可证获得许可。您可以在自己的项目中自由使用库数据,而无需根据本协议或任何其他许可协议共享您的项目文件。

但是,如果您希望将 KiCad 库或其部分(包括修改后的形式)作为集合重新分发,则上述例外情况不适用。重新分发的库必须在相同的许可协议下共享。在这些情况下,库还必须保留归属信息,包括与库文件一起分发的许可文件。

网友B:
引用 网友A:
KiCAD 官方论坛讨论过此问题,大意为:

不重新打包分发 KiCAD 软件,则无需考虑 GPL,它只针对关联 KiCAD  ...

6.0说能画弧线,但是一直不知道怎么画

网友:
不用担心,上市了肯定会买正版软件,不然那么多经费你们要怎么花?没有正版软件撑门面,财务报表都做不下去。

网友A:
引用 网友B:
6.0说能画弧线,但是一直不知道怎么画

'Ctrl + /' :画走线时,按下 “控制键”和“除号” 。

网友C:
引用 网友A:
'Ctrl + /' :画走线时,按下 “控制键”和“除号” 。

差分线是不是不能画圆弧线,只能调整的时候自动生产圆弧?感觉圆弧线这部分还不是很完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差分线是不是不能画圆弧线,只能调整的时候自动生产圆弧?感觉圆弧线这部分还不是很完善 ...

没试过呢,很少用到差分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