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让keil只不对定义的汉字进行语法检查,从而报错?

楼主(2022-07-13):
如题,程序中定义了一些汉字代表某些英文,语法检查错误,编译正常,网上搜了个停止语法检查报错的网页,完全屏蔽语法检查,不希望的,本人笨,希望有人指导一下,使KEIL只屏蔽汉字语法检查

网友:
你得改改你的毛病,不要用中文就好了。

网友:
真奇葩,26个英文字母表达不出意思? 用汉语拼音也行啊

楼主:
液晶显示,写什么汉字显示什么汉字,不香么?

网友:
中文看着真别扭,拼音更别扭

网友:
C/C++其实支持中文函数名/变量名,但有限制,需要英文开头。

如下是完全合法,不会有warning/error的。
void a中文函数(void)
{
    uint8_t a中文变量名 = 0;
}
只不过,实际上编译器认为的函数名实际是“a\U00004e2d\U00006587\U000051fd\U00006570”而已。

所以,解决方案就是中文前加个字母。
当然Keil要改成UTF8。

网友:
如果坚持用汉字,我劝你离开编程。。。

网友:
的确 编程用中文不合适,包括文件路径目录

网友:
为什么用汉字,Keil文字编码格式分分钟让你乱码。。。

网友A:
这用法带来的bug,远比你看几个汉字的便利多。

能编译通过就万事大吉了?跨模块C/C++ 的 extern 函数还能正确找到并运行吗?

非要中文编程,建议lz自己开发一套环境

网友:
用汉字不满足以英文字母做为变量名开始字母的要求,不报错就是编译器有问题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用法带来的bug,远比你看几个汉字的便利多。

能编译通过就万事大吉了?跨模块C/C++ 的 extern 函数还能 ...

最大的问题在于---写一行代码要切换几遍输入法

网友:
右边  right
左边  left
简洁明了。

楼主什么学历?

再不济就 you  zuo

网友:
虽然不喜欢楼主这样,但是我觉得你把编码选成unicode应该就可以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最大的问题在于---写一行代码要切换几遍输入法

自动补全是用来干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