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怎么让上位机精确1ms串口发送一帧数据

楼主(2022-07-13):
请教:怎么让上位机精确1ms串口发送一帧数据?
现在Windows平台下 的 消息机制大概是15ms正负5ms左右触发一次,请问有方法做到1ms 触发一次,
之前听别人说 labwindows 好像可以做到。 不知道有办法能用C++写出来不?或者linux 下可以做到不?

网友:
这需求,最好是另找一台单片机发送

网友:
楼上说的对
电脑干不了这事,哈哈,

网友A:
你要先說說你能接受的最壞情況下的時間誤差是多少
普通電腦用 rt-preempt 實時 linux 用戶空間做到 100us 以內誤差問題不大(最壞情況)
在 linux 內核空間或者其它實時 linux 方案可以更低

网友B:
常规的Windows肯定不行,linux或者Windows RT这类带实时机制的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B:
常规的Windows肯定不行,linux或者Windows RT这类带实时机制的可以

听说labwindows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要先說說你能接受的最壞情況下的時間誤差是多少
普通電腦用 rt-preempt 實時 linux 用戶空間做到 100us  ...

1ms就差不多了

网友:
要付出很大代价,cpu也基本废了

网友:
上位机精确1ms串口发送一帧数据?
单片机的事情了

网友:
做不到,看看有没有大神做到

网友:
不能,具体发出去是由驱动决定的,上位机1ms的延时都是不准的。。。真不如单片机

网友:
labview和TWinCat都可以,这些软件本质是把x86多核cpu的分一个核出来当实时内核用,或者说是当单片机用来保证实时性。

网友:
1. Windows 7 以上,采用高精度定时器,勉强可以做到1ms. 如果系统无过多任务的话。但相对单片机而言误差仍然非常大。
2. Linux 可以做的精度更高些。95%接近1ms

所以,真正的高精度 另外一个单片机发送,才是正解

网友C:
媒体定时器可以1ms以下分辨率

网友:
楼主描述不清,误差需要控制到多少,比如1ms±100us

网友:
短时间,主动传输办法还是有的,自定义delay函数  ,自定义循环  N次;
//定义延迟函数
        public void delay(long delay_Time)
        {
            long stop_Value = 0;
            long start_Value = 0;
            long freq = 0;
            long n = 0;

            QueryPerformanceFrequency(ref freq);  //获取CPU频率
            long count = delay_Time * freq / 1000000;   //这里写成1000000就是微秒,写成1000就是毫秒
            QueryPerformanceCounter(ref start_Value); //获取初始前值

            while (n < count)
            {
                QueryPerformanceCounter(ref stop_Value);//获取终止变量值
                n = stop_Value - start_Value;
            }
        }

        private void button23_Click(object sender, EventArgs e)
        {

         。。。。
            for (dl_count = 0; dl_count < Change_i; dl_count++)
             {
                。。。
                sentParam(0xfff, 0, 0, 0xf9);

                delay(Change_tempA);
            }
        }

网友:
Windows平台下可以用多媒体定时器,发送程序一定要精简

网友:
同问,1ms做不到,能否开个线程独占一个CPU核,当单片机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媒体定时器可以1ms以下分辨率

不是定时器分辨率的问题是消息机制的问题,消息机制延时有15ms左右

网友D:
搜索“how to make windows application more real time ",结果第一条就是这篇,看看有没有用:
https://docs.microsoft.com/en-us ... al-time-application

楼主:
引用 网友D:
搜索“how to make windows application more real time ",结果第一条就是这篇,看看有没有用:
https://d ...

试试看,我之前在任务管理器里面把任务优先级设置成实时,估计和这个效果是一样的,然而并没什么用,主要是串口底层驱动机制的问题,底层驱动机制是基于消息的,现在延时主要是在消息的延时上;
也不是说一点用都没有,偶尔有10ms的5ms的延时出来同样的也有20多ms的延时出来;

网友E:
引用 楼主:
试试看,我之前在任务管理器里面把任务优先级设置成实时,估计和这个效果是一样的,然而并没什么用,主要 ...

谁说串口底层是基于消息的?
读写串口和读写文件是一样的函数,用阻塞式的读写就行了。io操作本身的耗时肯定是低于毫秒级别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不是定时器分辨率的问题是消息机制的问题,消息机制延时有15ms左右

多媒体定时器是不用消息的,采用回调方式,本质就是软中断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不是定时器分辨率的问题是消息机制的问题,消息机制延时有15ms左右

悄悄告诉你,有些CNC软件是用PC并口直接控制步进驱动器的,可以精确输出100K分辨率控制信号;另外当初测试过,直接控制并口用时是1us(总线用时),如果底层没有改变,这就是极限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悄悄告诉你,有些CNC软件是用PC并口直接控制步进驱动器的,可以精确输出100K分辨率控制信号;另外当初测 ...

这个有点牛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悄悄告诉你,有些CNC软件是用PC并口直接控制步进驱动器的,可以精确输出100K分辨率控制信号;另外当初测 ...

竟然能切换到底层,谢谢提供的信息

楼主:
引用 网友E:
谁说串口底层是基于消息的?
读写串口和读写文件是一样的函数,用阻塞式的读写就行了。io操作本身的耗时 ...

就是用的阻塞函数另开线程一直读串口,通过打印接收时间发现,没有间隔低于15ms的收数据的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多媒体定时器是不用消息的,采用回调方式,本质就是软中断

我试试看,之前看到过,我现在用的是c++的std库的定时器

网友E:
引用 楼主:
就是用的阻塞函数另开线程一直读串口,通过打印接收时间发现,没有间隔低于15ms的收数据的时间, ...

是不是你之前设了读超时?
或者一次只读一个字节看看。
还有,取时间的函数用rdtsc,这个可以精确到你的cpu周期

网友:
可以试下用多媒体定时器来做

网友F:
不懂上位机, 借楼请教大师, 像做modbus接收, 3.5个字符分包, 上位机是用超时做分包的吗? 还是远超了3.5个字符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F:
不懂上位机, 借楼请教大师, 像做modbus接收, 3.5个字符分包, 上位机是用超时做分包的吗? 还是远超了3.5个字 ...

没法保证。请不要依赖这一点,靠程序自己识别数据内容才保险。

网友G:
引用 网友F:
不懂上位机, 借楼请教大师, 像做modbus接收, 3.5个字符分包, 上位机是用超时做分包的吗? 还是远超了3.5个字 ...

上位机做主机的话接收分包时间几十毫秒都可以,反正就你一个主机,一切都在你掌控中

楼主:
引用 网友E:
是不是你之前设了读超时?
或者一次只读一个字节看看。
还有,取时间的函数用rdtsc,这个可以精确到你的c ...

应该是底层驱动做限制,并不是每个字节到来就通知你程序,而是要等到串口总线空闲再通知你程序,你程序读串口没有数据被阻塞,等串口数据到了,在唤醒你的的线程,这里面就涉及到了消息机制,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没法保证。请不要依赖这一点,靠程序自己识别数据内容才保险。

多谢大师!
现在学习用c#做了个小工具, 也是这么做的, 根据返回的长度, 结束接收.
现在想收到一个包,并通过CRC校验了, 再产生一个事件, 让屏幕刷新显示, 还没用用起来, 不会使用事件

网友F:
引用 网友G:
上位机做主机的话接收分包时间几十毫秒都可以,反正就你一个主机,一切都在你掌控中 ...

虽然这样说也没错, 但是如果从站多了, 这样轮询周期就边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多谢大师!
现在学习用c#做了个小工具, 也是这么做的, 根据返回的长度, 结束接收.
现在想收到一个包,并通 ...

C#一毫秒是不可能做到的,datareceived事件速度超慢,即使单独开个线程接受,1ms的线程切换延时也是不可靠的,
根据数据长度结束接受也是不可靠的,因为会有粘包半包等等问题,不可能刚好是想要的数据,
有的不可靠的时候帧头多个0xFF的都有。。。,最后导致接受完全错乱,还是要根据协议来,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网友:
1.
发数据,难道不进行数据的消息传递?UI的呈现?
收数据,难道不进行数据的消息传递?UI的呈现?
这些才是最耗时的。

2.
主板原生并口,可以进行真IO的低延时传输,问题是现在有多少电脑带主板原生并口?

网友:
引用 网友F:
虽然这样说也没错, 但是如果从站多了, 这样轮询周期就边长了

想要快的话可以用多媒体定时器分包,5ms的分包间隔还是没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