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AD16.1字符串设置属性中无法显示字符串内容怎么解决?

楼主(2022-07-14):
请教AD16.1字符串设置属性中无法显示字符串内容怎么解决?只是在属性中设置的时候无法显示,但设置的字符串在PCB文件中还是可以显示

网友A:
操作系统的桌面主题恢复默认的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操作系统的桌面主题恢复默认的试一下。

我就是用的系统默认的主题,而且之前画板的时候都正常的,就是最近突然无法显示,重装AD都不行,不过我装了AD20打开同样的PCB文件倒是功能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