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1527方案的433MHz遥控器对码一个同型号遥控器就都能控制吗?

楼主(2022-07-14):
如题,接器是使用凌承志的灵-R1A,遥控是某宝买的1527方案的433M:

我只对码了其中一个,但是另一个没对码的也可以控制,问凌承志客服,是这样 回复我:

其中对码视频我已经发给他了,他回复我,同款遥控器,一个对码了,同款都能控制,是这样子的吗?

在我的理解里,1527是用滚动编码,对码一次只能对一个,不可能说对了一个,同个系列的都能控制吧?不然这个滚动编码意义何在?

还是说我对码过程有问题?都是按照下面对码的:

网友A:
1527不是滚动码,不过重复率好像是60多万吧,肯定要一个一个对码才能能用,不对就能用的,也可能是遥控手柄的编码一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1527不是滚动码,不过重复率好像是60多万吧,肯定要一个一个对码才能能用,不对就能用的,也可能是遥控手柄 ...

那这个有没有解决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1527不是滚动码,不过重复率好像是60多万吧,肯定要一个一个对码才能能用,不对就能用的,也可能是遥控手柄 ...

我记得这个遥控器是可以学习的,也可以清码,晚点我清码看看。同时请问,遥控器清码后,他的编码是随机的吗?

楼主:
刚用他的灵-T3A搭了个电路,然后配对,然后我上面的遥控器清码,学习灵-T3A的发送,现在好了。应该是上面遥控出厂的时候,厂家为了测试,所以学习了一个一样的,所以造成配对一个,就可以多个遥控。不过这个遥控清码后,按下按键,灯是亮就灭,学习后按灯是一直亮的,所以应该清码之后,遥控也不是一个随机编码的状态。

网友A:
应该是每个1527的芯片出厂就固定了编码,我们用的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每个1527的芯片出厂就固定了编码,我们用的多了

现在还不知道凌承志这个灵-T3A是不是所有的编码也是一样的,看说明书只有配对,没有清码之类。如果是一样,不懂如何解决

网友B:
1527有没有对应的解码芯片,不是mcu软解码

楼主:
引用 网友B:
1527有没有对应的解码芯片,不是mcu软解码

这个我不清楚,直接买的这个模块用,上面上FMD的一个单片机解码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个我不清楚,直接买的这个模块用,上面上FMD的一个单片机解码的

1527芯片是固定编码,出厂都固化了,改不了,1527号称有百万编码,只是编码可以比较多而已。
两个1527芯片,地址编码一样,这个几率很低。
如果出现编码一样的情况,可以把1527芯片换掉一个,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C:
1527芯片是固定编码,出厂都固化了,改不了,1527号称有百万编码,只是编码可以比较多而已。
两个1527芯 ...

我这个遥控不是1527,是他可以学习1527。灵-R1A配对的发射端是灵-T3A,是1527的。我买的这两个遥控芯片打磨的,我也不懂是什么芯片,估计是单片机吧?不然怎么可以学习好几种协议:

网友:
理论上 每一个遥控器都有一个ID,

但是呢  如果ID很短的话,就有可能重复。  概率也是很小的。

当然有些遥控器都是一个ID,这种一般不用对码。特殊运用。

商用的都是一个遥控器一个ID,你这个情况明显是生产事故。

网友D:
1527不是滚动码,你用万能遥控器克隆了1527当然都可以使用了。如果不是克隆遥控器,接收板子可能支持多个遥控器配对,这在86遥控面板上很常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1527不是滚动码,你用万能遥控器克隆了1527当然都可以使用了。如果不是克隆遥控器,接收板子可能支持多个遥 ...

看我上面有接收器配对的操作,如何实现接收器支持多个遥控器?不清码,直接执行配对操作?我手头现在只有一个灵T-3A搭的电路,没办法测试,上面那几个遥控是学习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