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编程恒流源工作有问题【标题不合格,封锁ID一星期】

楼主(2022-07-14):
大家好,我按照这个这个图照着做了一个可编程恒流源,DAC用FPGA控制产生一个锯齿波信号,反馈电阻是10欧姆,负载也是10欧姆,负载电源是5V。

我的目标是让恒流源的电流以锯齿波规律变化,电流变化时通过负载电阻转为电压信号进行测量。

通过示波器测量 三个位置,分别是 DAC输出(示波器黄色),MOSFET GATE(示波器蓝色) 和 DRAIN (示波器红色)。

可以看到DAC输出是一个0-0.3VPP锯齿波,根据这个电路公式,恒流源输出应该是在 0~(0.3v/10欧姆) = 30ma的变化范围。可是,从图中可以看出,DRAIN端和GATE端都是一个脉冲。

请问是不是有问题呢? 电流是锯齿波,电阻又是线性元件,其电压也应该和DAC输出状态一样呈锯齿波状呢?
想问哪里有问题呢

网友:
https://www.amobbs.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656814
学习下这个帖子

网友A:
不挂一下反相输入端?看样子电流环根本没工作在放大状态

网友B:
放大器工作状态不对吧。用的啥放大器?是不是没接负电压?

网友C:
没有反馈通路,2-6脚接RC做PI控制。

网友:
如果实物和电路图一样,并且供电也一样,那么原因只有是你的元件有问题或者管脚错误。

楼主:
引用 网友B:
放大器工作状态不对吧。用的啥放大器?是不是没接负电压?

你好,电路完全按照这个图做的,元件一模一样,运放正负电源都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有反馈通路,2-6脚接RC做PI控制。

你好,想问是怎么改进? 采样电阻已经与运放负端链接了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挂一下反相输入端?看样子电流环根本没工作在放大状态

你好,想问是什么意思呢?反向输入端链接到采样电阻了呀。。

网友D:
引用 楼主:
你好,电路完全按照这个图做的,元件一模一样,运放正负电源都上了

一模一样的话,去耦电容都有吗? 陶瓷电容+电解电容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好,想问是什么意思呢?反向输入端链接到采样电阻了呀。。

你需要示波器看下反相端波形,有可能运放都没在放大状态(V+ V- 不等)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一模一样的话,去耦电容都有吗? 陶瓷电容+电解电容

嗯都有,运放的正负电源有 陶瓷和电解 电容的

网友:
“可编程恒流源工作有问题”标题不合格。请自行修正。不理会此通知,将可能会被封锁ID一星期(第二次违反永久封锁)。(注意:主题发出24小时后就不能修改帖子)

帖子标题必须能充分说明帖子的内容。如你要问AVR的ADC如何才能测量得比较准确,“AVR的ADC如何消除干扰测量得比较准确?”是合格的标题。不合格举例:
    1:小女子冰天雪地裸体跪求解决方法
    2:救命啊...

网友:
GS接个10K电阻试试。

网友:
开关电源常见环路补偿如上图,你需要在运放反相-输出端直接加补偿环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