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控上用到一个windows embedded standard 系统,求开发工具

楼主(2022-07-15):
如题,该怎么开发界面程序,以及和PLC,PC通信?
哪里可以找到入门资料

网友:
看看是不是wse?那个是m$裁剪过的win7,直接把程序导进去就能用了。注意依赖库比较麻烦。

网友:
WINCE5/6的系统,微软已经停止支持。 开发使用vs 2005即可。 开发后的dll和exe和桌面系统是不兼容的。 复制过去即可用。

网友:
VS吧,QT估计也可以,要适配。。如果不是非常大量的产品,还不如升级系统呀!

网友:
这个就是win7 基本通用,有些运行库要装一下。

网友:
就是普通vs开发,这东西就是win7

网友:
我建议你放弃...这东西没有技术支持了...还非常折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