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ATmega128A烧写熔丝位点错,被锁死了,怎么解锁?

楼主(2022-07-15):
ATmega128A烧写程序时,熔丝位配置错了,导致被锁死了,现在点下载就是进入编程模式失败

有什么办法来解锁?求助

网友:
如果是时钟配置错了那很有可能是配置成了外部时钟,这时候把时钟输入引脚直接接一个对应频率的时钟信号就可以重新下载了。

网友:
如果简单时钟错了还有救,降低编程器速度,或者外挂时钟;

如果是锁死了 RST 脚、禁用了编程选项之类,基本需要高压编程,设备成本够你重新换一片 M128 了

网友A:
ATmega128A,多少钱买的?
上古神器呀~~~

网友B:
用并行编程器可以复位熔丝

楼主:
引用 网友A:
ATmega128A,多少钱买的?
上古神器呀~~~

开发板搭载的,单独购买要30多块。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并行编程器可以复位熔丝

有编程器型号推荐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有编程器型号推荐吗?

什么封装的

发一下完整型号,我看下有没有编程座

有的话可以帮你复位一下熔丝

网友:
搜以前古老的马头软件配套的那个串口高压编程器,很巧妙的利用了RS232串口的+-12v电压来作为高压编程的高压源,整个编程器无需任何外部电源,全由串口偷电完成。当初我就是搭棚焊焊了一个,还是比较方便的,有动手能力可以喊一个,晚AVR再也不怕熔丝搞错了,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什么封装的

发一下完整型号,我看下有没有编程座

tqfp-64封装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tqfp-64封装的

有这个编程座

网友:
引用 楼主:
tqfp-64封装的

一般说来,你这么折腾的运费、人工,都比你买片新的还贵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这个编程座

如果要复位熔丝,你发个消息到18924648355,我把收件地址发你 ...

不用麻烦,谢谢了,现在还有芯片用。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不用麻烦,谢谢了,现在还有芯片用。

您这是开发卫星产品, 如推进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您这是开发卫星产品, 如推进器?

没有,觉得麻烦人家。

就想先了解一下方法,自己有空时再测试一下

网友D:
128a芯片别浪费了,用通用编程器复位熔丝

楼主:
引用 网友D:
128a芯片别浪费了,用通用编程器复位熔丝

哪些通用编程器可以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