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小调度器功能增强

楼主(2022-07-15):
     关于小小OS的详细说明,可以去amobbs上看,也可以看本文末尾的附件资料。如果还没了解过这个OS,可以参照ucos, FreeRtos理解,就是解决MCU多任务运行问题。MCU多任务OS的核心就是任务切换的处理,ucos, FreeRtos都是要保存上下文,需要用很多RAM和很多时间。小小OS切换任务时不需保存那一堆特殊功能寄存器,只需要在退出任务的地方做个标识,下次运行这个任务函数时,根据标识直接跳到上次退出的地方接着运行。因此小小OS代码简单,资源要求非常少,除了不能像ucos, FreeRtos那样在中断里切换任务外,其它功能都可实现
     原版的小小OS只实现了ucos的一部分功能,但理解了多任务系统的原理和小小OS的运行机制后,可按实际需要自行增加功能

#define SUSPEND_TASK_A(TaskID) timers[TaskID]=0xff//使其它任务休眠,例如按暂停键停止加热,在按键任务里调用SUSPEND_TASK_A(TASK_HEAT)

#define SUSPEND_TASK_B() return 255        //使本任务休眠,确定不需要本任务运行了可以退出任务调度

#define IS_RUNNING_TASK(TaskID) ((timers[TaskID] != 0xff) ? 1 : 0)//查询某个任务是否在运行

#define WAKEUP_TASK_A(TaskID) \
        timers[TaskID]=0x0; \
        SET_WAKE_UP_FLAG(TaskID)//唤醒某个任务,并使这个任务从头开始运行

#define WAKEUP_TASK_B(TaskID) \
        timers[TaskID]=0x0//唤醒某个任务,并使这个任务从上次退出的地方接着运行

#define SUSPEND_TASK_C() {STATE=A; return 0xff;}//使本任务休眠,唤醒后接着运行

#define IS_WAKED_UP(N, M) if(wake_task_##M==0) \
        { \
                switch(STATE){ STATES##N;} \
        } \
        else \
        {STATE=0x0; wake_task_##M=0;}//上面的wake_task_##M指的是wake_task_0/1/2...,是全局变量,用于标记任务唤醒时需不需要从头开始运行

#define _SS_W(N, TaskID) static unsigned char STATE=0; \
                        IS_WAKED_UP(N, TaskID)//在每个任务的开头,判断任务是否需要从头运行,还是接着上次退出的地方运行

原版的信号量处理方式,我认为不太合理,应该仿照ucos的做法
#if USE_SEM
#define SEM_TASK_NUM        2
uint8_t sem_1_task[SEM_TASK_NUM];//定义一个数组,元素个数是使用此信号量的任务个数
#define WaitSem(A,n,TaskID) do{STATE=A; sem_task[n]=TaskID;} while(0);
#define SendSem(sem) do{timers[sem_1_task[0]]=0x0; timers[sem_1_task[1]]=0x0;} while(0);
#endif

楼主:
如有指正请电或WX13631645567

网友:
学习学习下,以前的下载一直没认真看过。

网友:
先看一下涨涨知识

网友:
多谢分享,可以加个应用例程吗?

网友:
不放到gitee上吗

网友A:
几天前也刚为自己整理的版本加上任务停止 启动,一系列测试还没完

网友(2024-03-16):
好资料,我记得还有个群呢,今天想起来,打开QQ,找不见那个群了,那位大神告诉一下群的名字,好像加回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几天前也刚为自己整理的版本加上任务停止 启动,一系列测试还没完

你在小小调度器那个群里面吗?怎么加回那个群?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在小小调度器那个群里面吗?怎么加回那个群?

那个群解散了

网友:
好的,谢谢。我问了 mset 他不在那个群里面,可惜了。

网友:
小小调度器好像和tiny os类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