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懂松下马桶盖修理的么,看一下这是什么故障

楼主(2022-07-15):
清洗强度指示灯有点微亮,按清洗时没反应,一直连续按有时候能按出来,其它按键功能都正常,怀疑是清洗按键坏了。有知道马桶盖里面怎么拆进去吗?还有那个强度指示灯微亮会是什么原因?

网友:
将马桶盖拆出来,并不难拆解的。

我以前拆解过。

网友:
估计按键,线路板受潮进水了,拆开,处理一下,应该能解决问题。

网友:
家里的富乐明盖子也是这种现象,客服说是传感器坏了,把坐垫圈换了就好了

楼主:
我京东问了一下,居然是5年质保,原以为是一年,打算拿去修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京东问了一下,居然是5年质保,原以为是一年,打算拿去修了

我的出水管刚修的,上门免费维修,5年质保就是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出水管刚修的,上门免费维修,5年质保就是好

你的是上门修吗?我售后点进去看选项是让我寄回修的意思,问售后是上门修还是寄回去,她说问一下,24小时内给我回电

网友:
恩,选项是寄回修,会员是上门取,不收来回邮费,但第2天给我打电话安排师傅上门修了

网友:
这东西恐怕线板会灌胶了吧

网友:
公众号松下卫浴上预约上门维修,换主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