呼叫中心解决方案,国内做的比较好的有哪些企业呢?

楼主(2022-07-15):
各种紧急类、服务类、400类通话中心,
一般采用的是哪几家的解决方案呢
这些方案商是不是通常和运营商深度绑定的

网友:
这玩意年代已经久远了。现在都是IP的了。  普通电话线的有传统电话线的也有E1 T1卡的。传统的线运营商给你安装到位后把每个卡的30路话分出来30根线自己用普通的语音卡去接。语音卡插电脑上的,有dll可以二次开发,接听回放转接,振铃,一般的信令都支持。 高级的用一个专线,同轴电缆,也是30路话,但是要用专门的卡,华为以前有这个,东进也有。这个卡不便宜,上面有个PGA,用dll开发,支持所有的信令,当然运营商也要给你开通这些信令,比如透传号码之类的。这个只要1根同轴电缆,可以同时接入30路电话,你想转ip出去还是直接告诉他请按1,2,3都在线程中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