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光耦的导通问题,求指点一下

楼主(2022-07-15):
之前想做一个断路检测开关,然后使用光耦进行输出pnp或者npn信号,由于每次都接不同的位置,嫌麻烦,所以想着用两路光耦实现,所以问题就接踵而至,光耦的导通率2ma 110%。当使用一路时,功能使用起来很顺畅,现在使用两路结果不能完全导通,理解不了,求指教!供电220v,限流电阻也更换成了75k!

网友A:
你这是光耦并联啊,汗,串联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是光耦并联啊,汗,串联吧

仔细看了一下,并联啊……

网友B:
光耦先串联限流电阻后再并联。直接并联由于参数差异会导致电压钳位,可能出现只有一个光耦导通。

网友C:
引用 楼主:
仔细看了一下,并联啊……

意思是说,不要并联,2个光耦里面的LED要串联。
因为电压是220V,电压不差事,但是不是不希望太大电流吗,所以电流需要小。

并联电流*2,而且可能发生4楼说的问题

串联电流跟一个光耦时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C:
意思是说,不要并联,2个光耦里面的LED要串联。
因为电压是220V,电压不差事,但是不是不希望太大电流吗 ...

使用串联的方法已解决,谢谢二位的帮助 稍后汤圆奉上,虽然不多,尽请笑纳!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光耦先串联限流电阻后再并联。直接并联由于参数差异会导致电压钳位,可能出现只有一个光耦导通。 ...

使用串联的方法已解决,谢谢二位的帮助 稍后汤圆奉上,虽然不多,尽请笑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