宝马电动车官宣续航526公里实际只有396公里,女车主:退车

楼主(2022-07-16):
花费30多万元买了辆宝马电动车,官方宣传526公里续航,结果充满电只显示396公里,车主樊女士觉得被骗了要求退车。

据报道,今年6月30日,樊女士在西安市北辰大道的中升汇宝4S店购买了一辆宝马i3 eDrive35L纯电动车,价格为30.49万元。

7月3日,樊女士提车,她表示在购车过程中,店里销售宣传这辆车续航526公里,结果提车回家,充满电后续航只显示410多公里,7月6日再充电,充满电显示续航只有396公里。

店内工作人员告诉她,车没问题,要解决表显续航的问题只能改变驾驶习惯,建议她开车要有规划,“但前提是宣传的续航526公里,起码充电后能达到这个数字,但实际情况相差太远了。”

视频

https://weibo.com/1642634100/LCq3L9B56

当天,工作人员恢复出厂设置后,给车充满电显示续航503公里,樊女士称,“回去再自己充电,电量还是不行。我不可能每次充电前都去店里复位一次,我要求退车。”

售后经理告诉她,可以按照二手车评估、折损,将她的车回收,她无法接受,“我买的是新车,是因为宣传和实际差距太大的问题导致退车,又不是我个人原因要退车。”

7月11日,樊女士将车送回4S店,7月13日,经理说,因为车辆没故障,公司只有达到三包条件才能退,现在只能高于市场价来回购,毕竟是从一手变二手,正常的折损要扣除,“让等三天是会给客户一个关怀方案,目前还在讨论中。”

网友A:
特斯拉 MODEL Y 标准版 官方宣传是CLTC综合工况 综合工况 545公里, 实际充满是 435公里 ,不过很稳定,一直都会是435 ,1,2W公里后会下降到430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A:
特斯拉 MODEL Y 标准版 官方宣传是CLTC综合工况 综合工况 545公里, 实际充满是 435公里 ,不过很稳定,一 ...

遇到楼主位的女车主,肯定要退车。

大家不要嘲笑这个女子。正是她的较真,才让我们的生存环境变得更好。

现在电动车行业的续航里程都是虚标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遇到楼主位的女车主,肯定要退车。

是那个 CLTC综合工况 糊弄了很多人,数据很美丽,实际一塔糊涂。。

网友B:
这个和百公里耗油是一个道理,好的习惯耗油少,加满一箱油显示650km, 城市走走停停或者不良驾驶习惯,同样一箱油显示400多公里,亏了燃油车没有用加满一箱油跑多少公里来宣传。

网友C:
给这女士点赞,不过这样有可能导致宝马改软件,充满显示546,开着掉得快。

楼主:
引用 网友C:
给这女士点赞,不过这样有可能导致宝马改软件,充满显示546,开着掉得快。 ...

那就是宝马的路程计数器不准确,这个更严重,诈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和百公里耗油是一个道理,好的习惯耗油少,加满一箱油显示650km, 城市走走停停或者不良驾驶习惯,同样 ...

百公里耗油也应该修改。这个指标没有任何用处。

网友:
引用 网友C:
给这女士点赞,不过这样有可能导致宝马改软件,充满显示546,开着掉得快。 ...

客户会计算实际路程。  如果实际行驶路程都不准,宝马肯定是欺诈了。

其实可以这样,  是否在内地建立一个  汽车续航测试赛道。 然后让每个车企的人,在同一个赛道上跑。  这样得到的数据是相对准确的。由于有统一的标准,经过这样测试的数据是有说服力的。

现在厂家自己测试,写的数据,不太靠谱。

网友D:
LZ位的女士挺不错的,买车还要改变驾驶习惯,规划行程,什么狗屁逻辑,买车不是为了方便的吗,买个爹回来供着了

网友:
宝马车显示的续航的是按照之前的用车工况来估算后续的续航,其实对于用户来说是好的,因为比较准确。
而官方宣传526公里续航,可能是NEDC工况或者CLTC工况,实际也没有问题。这个值肯定是真的,因为那是专用的机器测试得出的结果,有认证的。
主要问题就是看销售怎么跟用户说了
另外,好像燃油车基本不标称自己的续航,哈哈

网友E:
iX3吧?优惠超大,性价比是真的高。只不过传统车企做电车都不在行。iX3都不知道召回过少次了,电池包焊接工艺也是经常出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E:
iX3吧?优惠超大,性价比是真的高。只不过传统车企做电车都不在行。iX3都不知道召回过少次了,电池包焊接工 ...

点开视频是i3,还以为是iX3

网友:
引用 网友D:
LZ位的女士挺不错的,买车还要改变驾驶习惯,规划行程,什么狗屁逻辑,买车不是为了方便的吗,买个爹回来供 ...

本来就是花大价钱买了个电动爹。。说实话这些钱我自己diy电池+轮子+壳都能跑3000km了 想想小电驴1KW电池载1人能跑40km+,100KW电池排除掉自重跑个3000KM轻轻松松。

网友:
刚充满显示的续航里程,其实就是指最理想的续航里程,否则夸大宣传就太明显了,因为你这车无论如何都达不到宣传的数字。所以修改软件充满显示546就没毛病。不要高看宝马的软件工程师,很多地方设计不够人性化,甚至反人类的都有。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就是宝马的路程计数器不准确,这个更严重,诈骗。

这个很容易忽悠过去的,就像油车,你也没开到标称值呀,然后你提出疑问,就说你开车太猛呀,按照标准开能开出来呀。

比如经常有tsl车主说里程不行,去tsl,他们员工带你上高速,空调不开,均速80开,肯定能开到符合标准。

网友:
哎,国内风气不太好,喜欢把极限数值拿出来当标准来讲。526肯定是测试跑出来的,这个不会有假,要报告都拿得出来。
但是怎么说呢,厂商测试的时候肯定肯定不会模拟我们实际使用,不停的来回加减速,来回启停。
而是完全充满了电,让电池保持最佳状态,在最佳温湿度下,什么其他的东西也不开,就让车一直跑,跑到车辆完全趴窝,这个东西相当于车辆最极限的性能了。

这是产品经理对外宣传的办法。但是工程师肯定不这么搞,肯定不能虚标数据。算法估计也是按照实际使用情景来计算续航的,说不好还给这个极限里程留了部分电量的余量,续航里程为0时还能再跑一段。

网友:
它要是标续航 1000,但实际能开 850 大家的意见就小了,

现在的主要问题是和油车比心里感觉太亏。

网友:
车评软件上显示,标称和实际测试都是相差一截

楼主:
大家记得以前的小音响上面标1000w喇叭功率?

然后,机器耗电功率只有十几w。

网友:
Cltc最虚标,其实电池容量是最实在的。

网友F:
油耗/电耗和个人驾驶习惯关系太大了,有的人一脚油门紧接着一脚刹车,油耗翻倍也正常
想想那一脚刹车的能量够车子滑行几百米了,几十米一脚刹车,油耗没法算

楼主:
引用 网友F:
油耗/电耗和个人驾驶习惯关系太大了,有的人一脚油门紧接着一脚刹车,油耗翻倍也正常
想想那一脚刹车的能量 ...

不要给奸商洗地了。

一部车号称百公里油耗3.5升,你找个人过来,给我在正常马路上开100公里,看看油耗是否3.5升。

如果不是,就是虚标。

这才是有实际价值的数据。

网友F:
引用 楼主:
不要给奸商洗地了。

一部车号称百公里油耗3.5升,你找个人过来,给我在正常马路上开100公里,看看油耗是 ...

这个“正常马路”就是统一的NEDC工况,测出来的油耗是正确的,没什么好怀疑。    所有厂家的车都按这个标准测里程,里程才有参考价值。  否则各厂家标示的里程没有任何意义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个“正常马路”就是统一的NEDC工况,测出来的油耗是正确的,没什么好怀疑。    所有厂家的车都按这个标 ...

还是给奸商洗地。这个“NEDC工况” 只相当于一个理论值,对用户没有什么参考价值。而且会误导用户。

应该再强制一个有实际价值的数据。

网友:
油车百公里油耗和电车续航里程都是按照工信部标准测试出来的,只是厂商都不强调这是理想工况下的指标,很多人都当实际工况来看(其实都有极小字体注明,打官司也没得打的)。

网友:
反正现在电车宣称的里程,都要先打外8折再看,部分还要打上6,7折。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是给奸商洗地。这个“NEDC工况” 只相当于一个理论值,对用户没有什么参考价值。而且会误导用户。

应 ...

关键是工信部只规定了NEDC工况,没有规定实际工况,而且实际路面情况也可以差很远,高速和市区油耗差一倍很正常,这个没什么谱的,难道要写每多少米一个红绿灯停多少秒空调开多少度的情况下油耗是多少这么累赘?

既然工信部有标准厂商宣传按工信部标准来宣传你也没办法告他虚假宣传。

网友G:
我亲戚开电车的经验,   夏天 开 空调是 很省电的。    一般实际能开的里程是标称值 *0.8-0.9 左右。  (农村里正常开车)

但是到了冬天,  开 热空调才是 非常费电,   里程大约只有标称值的  *50%左右, 冬天是 电车的杀手。

有道理的维权是好事情,  督促了行业的良性发展。    里程这个事情还真的需要把实车 放到  不同的温度下面, 让随机抽选的群众去开。  然后按照情况来标。    这个才是 比较合理的指标。

另外一个 就是标 电池的容量, 和每多少次循环衰减的速度。  也是衡量电池的好坏的标准。

网友H:
引用 网友G:
我亲戚开电车的经验,   夏天 开 空调是 很省电的。    一般实际能开的里程是标称值 *0.8-0.9 左右。  (农 ...

随机抽取群众去开,选平均数嘛那低于平均的还是会叫,选最低嘛,只怕低处未算低,总有烂人开出更低成绩。

说白了,任何测试都离不开一个标准,就算工信部制定了一个所谓日常工况标准,一样有人会开不到那个标准的,这个应该是工信部出来做好科普,NEDC工况是怎么回事,续航只能作为不同车型续航能力差异的参考,不能作为实际续航依据,这就没有这么多争议了。

网友A:
油车的续航不是重要指标,因此油耗再不准也不要紧,但电车就不一样了,续航是最重要的指标之一。。。

楼主:
引用 网友H:
随机抽取群众去开,选平均数嘛那低于平均的还是会叫,选最低嘛,只怕低处未算低,总有烂人开出更低成绩。 ...

我五羊本田的电动单车,合格证上写续航80公里。

实际使用,续航30公里我感觉都没有。

这种骗人的指标。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油车的续航不是重要指标,因此油耗再不准也不要紧,但电车就不一样了,续航是最重要的指标之一。。。 ...

但是电动车高低温续航都可以差很多,高速平路和山路爬坡也可以差很多,还是只能作为参考的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五羊本田的电动单车,合格证上写续航80公里。

实际使用,续航30公里我感觉都没有。

不知道电动自行车续航有没有工信部标准,没有的话确实可以乱吹不上税。

电动汽车的续航里程是在工信部实测指标来的,如果厂商偷偷减配缩水会被罚死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家记得以前的小音响上面标1000w喇叭功率?

然后,机器耗电功率只有十几w。 ...

那个是音乐功率,瞬间的峰值功率,靠电容纯的电放出来的。标1000W,实际连续的功率大概只有30-50W

网友:
测试工况多加几个红绿路况,使里程为现标准工况的百分之80,这样大家就没这么多意见了。

网友I:
引用 楼主:
那就是宝马的路程计数器不准确,这个更严重,诈骗。

应该是宝马的软件特地为之的。
它会根据你的之前一段时间跑的历史能耗来计算油箱剩余油量/电池剩余能源可以跑多少公里。
比如,同样加满,你是之前长时间跑高速回来的话他给你计算可以跑七百多公里;如果是之前在市区塞车走走停停的,加满后他可能只给你计算可以跑五百多公里。
所以经常会遇到这种情况:当急着寻找加油站时,道路顺畅后显示可续航里程会在一段时间内越来越多。
另外,厂家的参数是在特地条件下测出来的吧,比如平地匀速90公里。像油车标称的百公里油耗也是远低于实际使用油耗。

网友J:
油车再怎么驾驶里程都能估计个八九不离十,小鹏P7标称670公里,实际跑老家里程420公里,永远都不够,所以电动车都默认虚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J:
油车再怎么驾驶里程都能估计个八九不离十,小鹏P7标称670公里,实际跑老家里程420公里,永远都不够,所以电 ...

油车大部分人也开不到标称的油耗吧。

网友:
只有平均放电容量才有参考价值

网友:
目前最靠谱的是US的EPA标准。其实查阅电池容量就可以了。自重差不多的相似车型都差不多。

网友K:
应该是退不了的。。

网友:
电动车刺客......虚标已经成了标准.......能骗一个算一个,被骗了还为自己开脱....说正常,都虚标!

网友:
NEDC工况这个是工信部的标准。但是实际驾驶路况和工况与这个标准有很大差异,但是消费者以实际路况里程短是很难投诉成功的。这个也可以算是电动汽车的一个明坑。

网友:
商业参数
和原始的技术测试参数一般都是被优化的很好的那种
销售员口中立刻就变为某某国际实验室测试 某某证书认证

楼主:
引用 网友K:
应该是退不了的。。

只要该女子不断投诉,我认为肯定可以原价退款。

宝马最后肯定认亏,亏点钱摆平这事情。

网友:
bmw 毕竟还是要面子的。。。

网友:
是否可以 调整 放电截止电压  增加续航里程?

网友L:
引用 网友I:
应该是宝马的软件特地为之的。
它会根据你的之前一段时间跑的历史能耗来计算油箱剩余油量/电池剩余能源可 ...

宝马的油车不是这样标示的,刚加满油的时候,显示的就是理想状态下的续航里程,比如530,刚加满一般显示7百多公里,实际跑了几公里之后,这个剩余里程就会突变,变成5百多公里。也就是说,剩余里程计算是根据加油之后的平均油耗来计算的,而不是加油之前的平均油耗。换成电车也是同样道理,每个人驾驶习惯不一样这是没错,但是每次开车的怎么知道是同一个人,就算同一个人,也可以改变驾驶风格,所以还是宝马的软件工程师考虑不周到。

网友I:
引用 网友L:
宝马的油车不是这样标示的,刚加满油的时候,显示的就是理想状态下的续航里程,比如530,刚加满一般显示7 ...

可能版本有不一样,但我看到的老古董是这样的。预测剩余里程本来就是居于该车辆过去最近行驶的经验值来算的(但应该不是平均值),没有经验值才按理论值来算。530如果是老款6缸的话加满一箱油基本上跑不了600公里,一般就不到500公里,直接显示700多公里按现在电车的说法也是里程欺诈吧。

网友:
引用 网友I:
可能版本有不一样,但我看到的老古董是这样的。预测剩余里程本来就是居于该车辆过去最近行驶的经验值来算 ...

不是里程欺诈,新款530如果全程高速并且使用节能模式,加满一箱油可以跑1100+公里,实测数据。

网友:
宝马油车的里程计算很准,个人感觉可以精确到+-5公里以内,会随你的油耗实时增减。。

网友:
这种维权是好事情,在模棱两可的情况下,厂家应该给予说法或赔偿。记得以前有个喜提宝马的女司机,从4S店出来上路后不久就熄火,生气要退货,店家检查后告诉她,车没问题油没有了。

网友:
感觉只要是用电池的玩意续航几乎都虚标,什么电动车、手机、平板啦。我觉得这也是大家不买电动车的原因之一吧,标着这么多实际能用多久在没到手之前谁也不知道

网友:
主要还是充电太麻烦,要是充满电和加满油的时间一样快,估计虚标问题就不那么重要了

网友M:
引用 网友L:
宝马的油车不是这样标示的,刚加满油的时候,显示的就是理想状态下的续航里程,比如530,刚加满一般显示7 ...

320li是根据过去的50或者100公里的油耗估算续航里程的。跑完市区加满和跑完高速加满,续航里程可能会差200公里。

网友L:
引用 网友M:
320li是根据过去的50或者100公里的油耗估算续航里程的。跑完市区加满和跑完高速加满,续航里程可能会差20 ...

不是这样的,我几个月不跑高速,加满油显示剩余里程750公里左右,但是实际一箱油只能跑500公里不到。

网友:
引用 网友L:
不是这样的,我几个月不跑高速,加满油显示剩余里程750公里左右,但是实际一箱油只能跑500公里不到。 ...

咦不一样吗?
我这两次跑远距离高速,上高速之前加满到跳枪显示续航850公里左右,从高速下来加油到跳枪,显示续航950公里左右,所以我推断它是根据前N公里的油耗推算的。

网友:
应该是结合了两个因素一起计算的,反正是搞不懂。

网友:
不买电车就对了

网友:
看过那个火焰山的测评,高温环境下,宝马的达到标称的:8X%,是最接近标称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