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帮忙找下原因,MOS驱动芯片出来的互补PWM波形不正常

楼主(2022-07-16):
电源24V的板子,驱动PMSM,单片机输出的PWM波形正常,MOS驱动芯片出来的互补PWM波形不正常。单片机是AT32F413 MOS驱动芯片FD6288  NMOS用了NCE3010S。故障就是上管关断会有阶梯波形

网友A(2023-06-15):
因为你的是夹在地测得波形,这个台阶在死区时间,下管没打开对地就有这个台阶的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因为你的是夹在地测得波形,这个台阶在死区时间,下管没打开对地就有这个台阶的电压 ...

谢谢你解了我的疑惑,我确实都是对地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