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如图的运放电路名称叫什么?

楼主(2022-07-16):
请教,如图的运放电路可以差分输入差分输出,也可以单端输入差分输出,它的名称叫什么?调节增益的是哪个电阻?
我主要是想知道名称后去查找和了解一下原理。 谢谢~

网友A:
反向放大器。
第一级r6/r1
第二级r8/ r7

网友B:
微压差传感器上面前置放大电路?

网友C:
U1A差分放大器,放大信号用的
U1B反向放大器,做差分输出用的
R1=R5,R6=R3,调增益就调这四个电阻,其它的不要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反向放大器。
第一级r6/r1
第二级r8/ r7

谢谢,R8、R7 不能动,动了差分输出就不对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U1A差分放大器,放大信号用的
U1B反向放大器,做差分输出用的
R1=R5,R6=R3,调增益就调这四个电阻,其它的 ...

谢谢指教,你一说,我拆分着看就茅塞顿开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微压差传感器上面前置放大电路?

不是的,就一音频放大器。

网友:
为啥要用这样的电路呢,这样用有啥好处

网友D:
差分输入差分输出?  哪里看到得电路?出处讲下

网友E:
U1B将U1A输出再反向输出与U1A输出两路算差分信号,频率高了延迟明显会不会不匹配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差分输入差分输出?  哪里看到得电路?出处讲下

差分音源供差分功放,好久远不记得出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U1B将U1A输出再反向输出与U1A输出两路算差分信号,频率高了延迟明显会不会不匹配吧。 ...

频率不高,音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