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块FPGA长距离通信如何保持两者之前的CLK信号不衰减

楼主(2022-07-16):
如题,想做两块FPGA长距离通信,距离可能有1.5M,FPGA之间通过自建频率的SPI模式,担心距离长,两者的CLK信号衰减,请问有什么方法防止信号减弱?谢谢、

网友A:
改成lvds信号传输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改成lvds信号传输

数据线是用LVDS转换芯片,CLK就是不敢肯定,是否可以。你用过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数据线是用LVDS转换芯片,CLK就是不敢肯定,是否可以。你用过吗?

肯定可以啊,经常这么用,用LVDS传图像,标准协议(Camera Link)或非标自定协议

楼主:
引用 网友A:
肯定可以啊,经常这么用,用LVDS传图像,标准协议(Camera Link)或非标自定协议 ...

还有个疑问没解决,FPGA之间的CLK信号是双向的,这个用LVDS如何实现? 我所用的DS90LV047ATM,DS90LV048ATM是单向的,兄弟有没有什么法可以借鉴吗?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还有个疑问没解决,FPGA之间的CLK信号是双向的,这个用LVDS如何实现? 我所用的DS90LV047ATM,DS90LV048A ...

CLK怎么能是双向的呢?肯定是单向的啊
你SPI通信的时候主机和从机都产生时钟?

楼主:
引用 网友A:
CLK怎么能是双向的呢?肯定是单向的啊
你SPI通信的时候主机和从机都产生时钟?

是的,这样可以吗?主从机各自产生时钟。作为发送数据方(主机)产生时钟。

网友B:
你的spi频率有多高?比特率有过高?若只有几MHz,那么洗洗睡了,不要担心什么衰减了

若担心信号完整性,那么做好阻抗匹配就OK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的,这样可以吗?主从机各自产生时钟。作为发送数据方(主机)产生时钟。 ...

也可以,当成两个单向SPI,一共两组时钟、数据、使能信号,两个fpga各为主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spi频率有多高?比特率有过高?若只有几MHz,那么洗洗睡了,不要担心什么衰减了

若担心信号完整性,那 ...

“若只有几MHz,那么洗洗睡了,不要担心什么衰减了” 哦哦 你的意思是直连? 谢谢了 晚安。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也可以,当成两个单向SPI,一共两组时钟、数据、使能信号,两个fpga各为主机 ...

“”一共两组时钟、数据、使能信号,两个fpga各为主机” 设想是两块FPGA轮流替换成主从,从主机模式,  数据线12条共用inout模式, 使能信号两条,作为输入输出使能, 时钟信号共用一根,现在就卡在时钟线的实现上。

网友B:
引用 楼主:
“若只有几MHz,那么洗洗睡了,不要担心什么衰减了” 哦哦 你的意思是直连? 谢谢了 晚安。 ...

在100MHz rg58的同轴线衰减大概是16dB,换算成1.5米,大概是0.2dB,换成电压衰减是2%的衰减,担心个啥

所以,pcb布板更要担心信号反射,也就是所谓的信号完整性

如果你所用的是常规spi,串个10MHz级别的clock,那根本不考虑衰减

相反,信号完整性:1.5米,大概是8ns,如果信号完整性没有做好,来回震荡个5、6次,那么就是50ns了,严重影响数字信号的传输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一共两组时钟、数据、使能信号,两个fpga各为主机” 设想是两块FPGA轮流替换成主从,从主机模式,   ...

没搞懂你的需求,FPGA1的时钟、数据、使能信号能实现向FPGA2的单向通信;FPGA2的时钟、数据、使能信号能实现向FPGA1的单向通信
2组信号就能让两个fpga双向通信,为什么还要设置成inout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100MHz rg58的同轴线衰减大概是16dB,换算成1.5米,大概是0.2dB,换成电压衰减是2%的衰减,担心个啥

好的 ,虽然“100MHz rg58的同轴线衰减大概是16dB,换算成1.5米,大概是0.2dB,换成电压衰减是2%的衰减”这个我不懂,但在你们专家的指点分析下,我就放心了,谢谢。5个汤圆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搞懂你的需求,FPGA1的时钟、数据、使能信号能实现向FPGA2的单向通信;FPGA2的时钟、数据、使能信号能 ...

为了节省12条芯片管脚资源,一主一从,FPGA1作为主机,clk由它产生,产生数据输出使能,FPGA2捕获到输入数据使能就作为从机接收信号。 FPGA2作为主机时以同样的方式发送数据,  FPGA1作为从机接收数据。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为了节省12条芯片管脚资源,一主一从,FPGA1作为主机,clk由它产生,产生数据输出使能,FPGA2捕获到输入 ...

时钟可以只由fpga1单向输出,但两个fpga在接收的时候可能需要做些延迟调整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时钟可以只由fpga1单向输出,但两个fpga在接收的时候可能需要做些延迟调整 ...

“但两个fpga在接收的时候可能需要做些延迟调整”这个没做过 不了解,有没有网上资料可以借鉴的 谢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好的 ,虽然“100MHz rg58的同轴线衰减大概是16dB,换算成1.5米,大概是0.2dB,换成电压衰减是2%的衰减” ...

事情没那么简单。 1.5米寄生电容大概是200pF,如果是10mA的驱动,那么rise要66ns,显然太长了。不止要考虑衰减,还要考虑普通io口的驱动能力。

楼主的应用我理解是什么意思了

这么操作:
fpga1 到fpga2
fpga1 clk1 ttl ->clk1 lvds            -------------------------->   lvds -> ttl fpga2
             data1->data1 lvds
fpga1发送到fpga2的数据以锁存方式存储到fpga2,这样只需要一根clk一根data就全部解决问题,不需要并行口

一般spi速率很低,ttl速率达到100MHz近距离没有问题,整个线的瓶颈受限于ttl那个位置,那么这个spi传输100Mbps没有问题

除非你传输视频信号,那么每根data没有办法,只能用并行lvds

楼主:
引用 网友B:
事情没那么简单。 1.5米寄生电容大概是200pF,如果是10mA的驱动,那么rise要66ns,显然太长了。不止要考 ...

"事情没那么简单。 1.5米寄生电容大概是200pF,如果是10mA的驱动,那么rise要66ns,显然太长了。不止要考虑衰减,还要考虑普通io口的驱动能力。" 先前就是考虑驱动能力,想过用LVC245做TTL转换。提高驱动能力,但这样方案就复杂了。成本增加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但两个fpga在接收的时候可能需要做些延迟调整”这个没做过 不了解,有没有网上资料可以借鉴的 谢谢 ...

啊,这。。。搞fpga的怎么能不知道信号调整时序呢
比如你程序里用到各种posedge,为什么能这么用呢?那是因为你用这个时钟采样的信号满足建立时间、保持时间,但如果信号与时钟的相位关系不满足建立时间、保持时间怎么办呢,你就不能简单的用posedge来采样,这样采样出来的也是错的。
调整时钟和信号相位关系的方法有很多,比如可以添加引脚或信号的约束影响布线来改变延时;高速串行lvds还可以用iodelay调整延时;mmcm能调整时钟相位等等

楼主:
引用 网友A:
啊,这。。。搞fpga的怎么能不知道信号调整时序呢
比如你程序里用到各种posedge,为什么能这么用呢?那是 ...

谢谢兄弟抬举(我不是专门从事FPGA的),方便私下认识你吗? 向你请教下这个知识,FPGA只是我自学了半年,然后就自己用ARM+FPGA DIY了一个DDS, 作为兴趣爱好,本着学习目的,这是自己想的一个方案,想做PLX9054+FPGA做PC与多个下位机通信的。 方便留个你的联系方式吗?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兄弟抬举(我不是专门从事FPGA的),方便私下认识你吗? 向你请教下这个知识,FPGA只是我自学了半年 ...

有问题发论坛就好了,论坛的大神都会回帖的
我都四五年没写FPGA程序了,FPGA都让同事来搞,太细了问我也白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问题发论坛就好了,论坛的大神都会回帖的
我都四五年没写FPGA程序了,FPGA都让同事来搞,太细了问我也 ...

好的,谢谢

网友C:
SPI本来就是单主多从总线,为什么非要两个FPGA都做主模式呢?

FPGA1做主机,FPGA2做从机,增加一个FPGA2 -> FPGA1的DRQ信号,当FPGA2需要主动往FPGA1发数据的时候拉低DRQ,FPGA1就开始发时钟读数据不就行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SPI本来就是单主多从总线,为什么非要两个FPGA都做主模式呢?

FPGA1做主机,FPGA2做从机,增加一个FPGA2 - ...

线太长,一端喂时钟另一段返回的信号会出问题。lz这应用必须lvds,否则走不了几mhz。

网友E:
直接单线通信,不要带时钟,不然时序问题搞死人

楼主:
引用 网友E:
直接单线通信,不要带时钟,不然时序问题搞死人

不带时钟怎么通信? 没搞过 你做过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线太长,一端喂时钟另一段返回的信号会出问题。lz这应用必须lvds,否则走不了几mhz。 ...

那就根本不是SPI了嘛,只能说是带时钟的同步串口(SSI)。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带时钟怎么通信? 没搞过 你做过吗?

fpga单线通信,两边异步时钟采样,近距离跑50M,远距离跑25Mbit速率完全没有问题的。我们项目都是这么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