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P2525D这个非隔离降压芯片的检测电电感取值多少合适?

楼主(2022-07-17):
如题,电路如下:

其中R1为检测电阻,其中官方数据手册给出一个公式:

看不懂。有没有使用过的大神给讲讲下这个电阻应该怎么取值,还有电感,谢谢!

楼主:
附上BP2525的数据手册:

楼主:
下面这里是官网上找到的两个应用电路,使用BP2525A工作电流50mA和使用BP2525D工作电流300mA时的电阻和电感各不相同:

网友A:
这公式 都出来了你说不知道电阻怎么取?电感按手册推荐就行了。

网友B:
这芯片买来啥价格?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公式 都出来了你说不知道电阻怎么取?电感按手册推荐就行了。

Ilimit是最大工作电流吗?比如工作电流设置成300mA,R = 220/300 = 0.733,而应用示例里,300mA,电阻是0.3?电感计算的那个公式也理解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芯片买来啥价格?

茉宝问了下,要五毛,不懂是不是现在贵了,有渠道吗?

网友C:
什么wifi模块只要300ma?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什么wifi模块只要300ma?

不是wifi阿,就控制一个继电器

网友(2023-07-18):
引用 楼主:
Ilimit是最大工作电流吗?比如工作电流设置成300mA,R = 220/300 = 0.733,而应用示例里,300mA,电阻是0 ...

ILIMIT看手册上有写是峰值电流。有个问题请教下楼主,手册中提供的原理图是否有错,浮地位置直接回到电感,电流还能采样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