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兆交换机有个口不插线为啥也亮灯?

楼主(2022-07-17):
测了8个口,还有个口连接速度上不去,只能到100Mbps,
这是怎么回事,都是千兆口,为啥有个口只能到100Mbps呢
这个千兆交换机是怎么了,为啥会出这些奇怪的状况呢

网友A:
口被雷击打坏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口被雷击打坏了吧。

不插线也亮灯的口,连接速率是1000Mbps,可以正常使用,但是不知道为何不插线也亮灯
另一个口,插线后速度只能到100Mbps

网友:
一般都是被雷打了

网友B:
你这个交换机侧边有个远距离传输开关,你拨到哪个档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交换机侧边有个远距离传输开关,你拨到哪个档位了

远距处于off模式,两个远距口都能到1000Mbps,
不过边上有个口只能到100Mbps,还有个口不插线也亮灯

网友C:
应该是当电源灯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应该是当电源灯用的。

NB!

楼主:
引用 网友C:
应该是当电源灯用的。

这个不是电源灯,电源灯在边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