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通过摄像头找到一个椭圆形的圆心?

楼主(2022-07-17):
如何通过摄像头找到一个椭圆形的圆心?并移动到它正上面投一个小球进去?

网友:
霍夫变换,这个是最常用的。如果背景不复杂而且很干净的话,可以各种投机取巧简化算法,查找特定像素、二值化、闭运算、计算外接矩形。

网友:
halcon有现成的

网友:
opencv表示这都不是事。

网友:
朋友,在正式使用的场合(正常情况下的光照),拍点照片(压缩一下)发上来,大伙可以试试。

网友:
     做过的一个项目,一个送检的压力表的表盘,扣出表盘,并指示出“指针”及刻度线的位置。

网友:
距离最远的两个点连线中点, 感觉图形算法有个精度问题, 并没有严格意义的某个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