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一款恒流10a的同步整理芯片

楼主(2022-07-18):
做一款电解水的电源,需要恒流10A可调,一般是实际5A左右,开始测试芯龙的XL4016E  但是由于不是同步整流 二极管发热严重,100度左右了,后来找了写资料  买了LTC1625同步整流芯片,这个挺好  但是价格和交期都比较麻烦,还有其他同步整流芯片推荐吗?

网友A:
MPS的有MP2918,MP9928

网友:
铜球,也是有接近的需求。

网友B:
引用 网友A:
MPS的有MP2918,MP9928

请教一下,这两个芯片看介绍是恒压的,怎么能改成恒流的呢?

麻烦大佬给个思路。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教一下,这两个芯片看介绍是恒压的,怎么能改成恒流的呢?

麻烦大佬给个思路。 ...

在反馈回路上做文章,可以淘宝买个横流的DC2DC模块参考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教一下,这两个芯片看介绍是恒压的,怎么能改成恒流的呢?

麻烦大佬给个思路。 ...

这种芯片都是恒压的。想做恒流控制得自己加电路了,参考数控电源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教一下,这两个芯片看介绍是恒压的,怎么能改成恒流的呢?

麻烦大佬给个思路。 ...

一般在反馈那用个358     当时xl4016也是那么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MPS的有MP2918,MP9928

收到  我看下资料 打给板试试  非常感谢

网友:
感谢楼上几位指点。刚找了一下类似电路,原来是主回路上采样加运放控制FB。够直接够简单粗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