均值曝光全白的情况曝光会压的很暗,有别的曝光算法推荐吗

楼主(2022-07-18):
如题, 用了 均值 和峰值

均值试了  权重均值  都会遇到类似的问题,就是 当CMOS采集到大块的白色,例如 对这电脑屏幕的资源管理器界面拍摄,  大片的白色会被压的很暗很暗,  但是均值目标如果拉高,又会出现普通画面过曝的情况

峰值也测试了 效果好像 也不是很理想

网友A:
普通摄像头你就甭想了,不好做。想不过曝找带hdr的,要不然就加个目标检测,比如手机这种检测到人脸就对人脸曝光。或者你试试让图像直方图不太亮也不太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普通摄像头你就甭想了,不好做。想不过曝找带hdr的,要不然就加个目标检测,比如手机这种检测到人脸就对人 ...

带HDR 的一帧输出两个图像  用纯FPGA来做不好融合吧?

现在图像这块前段时间 客户来看过 好像还可以 就整体曝光还有问题  还想继续折腾下

网友A:
引用 楼主:
带HDR 的一帧输出两个图像  用纯FPGA来做不好融合吧?

现在图像这块前段时间 客户来看过 好像还可以  ...

主要是融合算法。。你先在pc上把图像算法验证了吧。这个最难。验证完之后直接移植就行了。至于fpga上跑,加一路fifo,后面跟着算法就完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主要是融合算法。。你先在pc上把图像算法验证了吧。这个最难。验证完之后直接移植就行了。至于fpga上跑, ...

是的 , FPGA 做融合 还得用DDR缓存一张完整的图才行吧

而且4k 60的SENSOR  做HDR 就只剩下 4k 30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