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了一段时间mesh,非常失望。求单台WiFi信号最强的设备

楼主(2022-07-18):
我买了3台mesh, 调试好,开始使用还可以,然后慢慢不断的出故障。

真的用起来生不如死。

还是回到起点:找回单台的最强信号的WiFi发射器。

(300兆光猫已经有了,光猫上有1000兆网线口可以连接WiFi设备)

网友A:
用了 AC+AP,挺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了 AC+AP,挺好。

大家都说mesh更好,我却用得生不如死

网友B:
之前家里网也是经常出问题,换了几个路由器。最后换了一个:899元的。华硕TUF AX3000。
刚搜索了下,好像没有没有卖的了。
看了下:asus/华硕TUF AX5400 这个好像不错。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家都说mesh更好,我却用得生不如死

我也是用的这个 ,中间拉有线   效果不错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家都说mesh更好,我却用得生不如死

mesh,几个路由器,房间里没地方放。
AP的话,要么吸顶,要么 86盒,家里不显乱。
不玩游戏,刷刷电影什么的,挺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之前家里网也是经常出问题,换了几个路由器。最后换了一个:899元的。华硕TUF AX3000。
刚搜索了下,好像没 ...

我也有华硕路由器。

我要行业信号最强的! 谁知道?

网友:
只要提到接入量高信号好,我都会想到优科,坛子里有大佬玩过可以搜搜

网友C:
莫总,路由器现在的最大问题是,当设备知道你在中国大陆后,自动减小发射功率,以满足大陆的标准。以前的路由器,可以选澳大利亚,那个功率最大,现在的选不了了,我手里几台华硕路由器都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C:
莫总,路由器现在的最大问题是,当设备知道你在中国大陆后,自动减小发射功率,以满足大陆的标准。以前的路 ...

没有破解?

看来只能买杂牌了,杂牌不一定遵循行业标准。

网友D:
引用 楼主:
没有破解?

看来只能买杂牌了,杂牌不一定遵循行业标准。

有些路由器可刷openwrt固件的,可以选地区改变发射功率
淘宝上有刷好估计的路由器卖,不过我没用过.

我自己用TP link7661 mesh,感觉还可以

网友E:
老大,我家用的mesh,一开始也生不如死,后来发现是入户光猫的问题。最后解决方案是,把光猫直接桥接到主mesh,主mesh拨号上网,上网速度嗷嗷快,你可以试试

网友F:
引用 楼主:
没有破解?

看来只能买杂牌了,杂牌不一定遵循行业标准。

路由器功率大了也没用,你手机功率还是那么大,TCP ACK包发不回去照样卡。

楼主:
引用 网友E:
老大,我家用的mesh,一开始也生不如死,后来发现是入户光猫的问题。最后解决方案是,把光猫直接桥接到主me ...

我的mesh只有3个网络口,没有光猫口。

网友F:
引用 楼主:
大家都说mesh更好,我却用得生不如死

你是不是用的无线互联?

楼主:
引用 网友F:
路由器功率大了也没用,你手机功率还是那么大,TCP ACK包发不回去照样卡。 ...

现在的瓶颈是房间阳台WiFi非常弱。

加大发射搞功率我认为可以解决问题。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的mesh只有3个网络口,没有光猫口。

就是你的运营商提供的那个入户的路由,设置成“桥接模式”到你的mesh主路由,你的主路由拨号上网。
你现在的网速卡,是因为运营商提供的入户路由处理不过来这么多mesh请求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是不是用的无线互联?

都是使用千兆网线连接的。

开始3台能工作。

慢慢2台经常上不了网,但灯还是绿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就是你的运营商提供的那个入户的路由,设置成“桥接模式”到你的mesh主路由,你的主路由拨号上网。
你现 ...

另外2台mesh怎样连接?

网友E:
引用 楼主:
另外2台mesh怎样连接?

主mesh接台交换机,然后交换机连接其他2台mesh

网友:
引用 楼主:
都是使用千兆网线连接的。

开始3台能工作。

那就是TP-Link的固件做得垃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主mesh接台交换机,然后交换机连接其他2台mesh

我得看看移动光猫是否有桥接功能。

不过我还是希望一了百了,换一台信号强的WiFi设备算了。

网友:
既然有网线,那就用AC+AP的方式,稳定可靠

网友F:
引用 楼主:

我得看看移动光猫是否有桥接功能。

你用的移动宽带?好垃圾,稳定性远比不上电信,那个光猫管理页面点一个链接几秒才有反应。

CMCCAdmin / aDm8H%MdA进去将41的那个接口改桥接就行了,拨号密码你要找一下开通单有没有写给你,没有的话需要去移动APP申请重置密码,会以短信方式发给你。

网友:
引用 楼主:
另外2台mesh怎样连接?

对了  我也想起来了  光猫 必须配置成桥接模式,然后让  路由器去拨号

否则用光猫拨号,问题一大堆 没多久就限速了

网友:
我现在在用NETGEAR 的RAX70,机器放在客厅电视机位置,卧室、厨房、小阳台,信号都不错。

网友:
房子90多平,er-x拨号+路由,linksys mx5300+mx2201有线回程组网,稳定性和信号强度都能满足,其实一个5300也能满足了,我现在一般定时晚上才开启房间的2201。

网友:
我当时也想过组mesh,但后来我直接买了个2手K2P,2.4G穿2个承重墙信号也可以达到刷刷视频的速度,那就将就用了

网友G:
尝试只开 mesh 功能,但不组网,一台主路由,后面的关闭 dhcp,所有WiFi信号名字密码相同。用tplink测试一下信号漫游。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用的移动宽带?好垃圾,稳定性远比不上电信,那个光猫管理页面点一个链接几秒才有反应。

CMCCAdmin /  ...

广州的小区没有电信宽带。只有移动。

网友:
光路由器强效果一般,手机/笔记本也要发送强,现在路由器都没有用单独的LNA。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有些路由器可刷openwrt固件的,可以选地区改变发射功率
淘宝上有刷好估计的路由器卖,不过我没用过.

但是板子功放就100mw,你再怎么改也变不出200mw。。

阿莫大概是想用那种超大功率网桥,以前听说过1000mw的超大功率网桥,但是还有另一个严重问题:手机电脑等设备的wifi功率很弱啊。网桥是能传1km远,但是接收不到1km外的低功率设备。所以老大这种大型豪宅只能用分布式wifi。。主要限制是手机电脑的wifi传不了这么远。openwrt可以看到rx/tx强度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尝试只开 mesh 功能,但不组网,一台主路由,后面的关闭 dhcp,所有WiFi信号名字密码相同。用tplink测试一 ...

网卡驱动有个漫游选项(roaming),一般是被动,选成主动可能会好些吧(aggressive)。

网友:
TP质量一般,
听说网件的企业级不错,

网友:
看来我当时装修的时候还是明智的,在房子的物理中心,让装修公司给留了一个非常隐蔽的空间,里面有网线和光纤,电源,现在住进来没有感觉到网络问题,用的华硕的路由器。

网友:
我帮朋友是这么做的,加一对大功率无线网桥,在网桥接收端再接无线AP,这比任何大功率路由都要强
我当时选的是5KM网桥,效果就非常好了,还有更远的如15KM的没有试过

网友:
TP的东西本身就不行吧,wifi过段时间必须重启一下才不卡,拉入黑名单了

楼主:
回到正题吧。

谁能推荐一个功率强大的WiFi设备给我?

网友H:
我用的华硕ax86u,刷梅林固件,里面有一个收费插件wifi boost,可以改发射功率。我去年买的一千二块钱,前段时间问好像涨价到两千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用的华硕ax86u,刷梅林固件,里面有一个收费插件wifi boost,可以改发射功率。我去年买的一千二块钱,前 ...

有没有以后改装好,装好发射功率调整插件的淘宝地址?

最大功率可以改为原来的几倍?

买回来马上可以使用的。

网友H:
淘宝上关键词搜"ax86u  梅林",有刷好梅林固件的。功率调整插件可以路由器连上网之后直接在管理页面里安装,一键安装然后付款就行,这个插件是30块钱。我现在没有增强功率,原始功率就是用的26dbm/398mw,看滑动条最大能到28.5dbm/707mw,下方的说明里建议不要超过27dbm/501mw。

楼主:
引用 网友H:
淘宝上关键词搜"ax86u  梅林",有刷好梅林固件的。功率调整插件可以路由器连上网之后直接在管理页面里安装 ...

原始功率的信号,是否已经比其他路由器强?

能推荐一家卖家?

网友:
wifi   都是被隔壁老王干翻的。
信道太少,打架太严重,你买了新路由 开始几天不错 但影响了隔壁老王家的信号,逼着他也不停升级。
去写字楼感受一下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原始功率的信号,是否已经比其他路由器强?

能推荐一家卖家?

刷了梅林固件就可以把地区改成澳大利亚,这样就可以突破工信部对路由器的功率限制。所以改了澳大利亚之后原始发射功率也是相对于国内路由器要高的。这有个说明。
路由器信号地区调到澳大利亚是什么意思?
https://zhidao.baidu.com/questio ... wer/3102823211.html
这文章也说了单纯增加发射功率,但是手机笔记本的发射功率也是受限制的,所以意义不是特别大。

我是从线下买了自己刷的梅林,没有从淘宝买,所以卖家不好推荐。

网友I:
我这之前是用锐捷的无线AP+AC 五层别墅覆盖,但是房间一关门 上网变得很差,试过很多办法,最后买了一个 wifi 信号放大器,考虑兼容也是用锐捷牌子的,发现问题解决了,建议可以京东下单一个试用一下OK不,无效果可以退货
wifi信号放大器

网友:
我用的也是mesh,网速上感觉没有什么问题,但在切换的时候会卡顿一下,不是无缝切换的感觉。不知道AP-AC会不会好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H:
淘宝上关键词搜"ax86u  梅林",有刷好梅林固件的。功率调整插件可以路由器连上网之后直接在管理页面里安装 ...

京东自营买这一个,然后自己升级梅林就行?

有升级教程?

升级梅林后,就可以选择澳大利亚,发射功率就从100mw变成了398mw ?

哈哈,这才是我需要的东西。

收费插件建议最大不能超过501mw,估计是会影响寿命了。398mw已经足够。

另外,如果要保修,可否再刷回华硕原来的固件?

网友J:
你可以尝试将5g和2.4g的ssid分开,不要使用同一个id,因为2.4g信道拥堵严重,手机只连5g信道,不要连2.4g的。有时候 虽然5g信道信号弱一点,但是上网的速度比信号强的2.4g快。

楼主:
引用 网友J:
你可以尝试将5g和2.4g的ssid分开,不要使用同一个id,因为2.4g信道拥堵严重,手机只连5g信道,不要连2.4g的 ...

我都是分开的。(mesh才没有分开)

网友H:
引用 楼主:
京东自营买这一个,然后自己升级梅林就行?

有升级教程?

原来路由器固件是在koolshare,现在改到https://github.com/koolshare了,
梅林固件的地址是:
https://www.koolcenter.com/category/merlin
从里面挑一个稳定版本的固件,我一年多没有更新了。
ax-86U的梅林固件的地址是:
https://www.koolcenter.com/posts/5
正常情况下来回刷都没有问题。建议仔细阅读刷机说明。

楼主:
引用 网友H:
原来路由器固件是在koolshare,现在改到https://github.com/koolshare了,
梅林固件的地址是:
https://w ...

非常感谢,47楼京东的商品没有问题吧?

没问题我就下订单了。

网友H:
我问了,国行的是可以的

网友:
红米 AX6 两台 mesh无线爽得很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问了,国行的是可以的

好的,谢谢!据说今晚0点下单更便宜。我等零点才付款。

网友K:
试试Aruba IAP-135这类东西
大功率WIFI本身就是误区,你想像一个人嗓门极大,可是他听不见别人说什么也没用的,所以根本的解决方法还是广分布,一屋一个点,终端把这些点认做同一个点,切换的不要

楼主:
引用 网友K:
试试Aruba IAP-135这类东西
大功率WIFI本身就是误区,你想像一个人嗓门极大,可是他听不见别人说什么也没用 ...

我认为大功率不是误区。

证据是:

偶尔我阳台的信号很好,上网速度飞快。

但经常阳台信号都没有,WiF连接不上。

这证明手机的功率是够的,WiFi不够。

网友L:
华为w5200 我认证过的宇宙最强信号无线路由器,我用斐讯的,tplink的,进口品牌思科无线,小米无线路由器及小米无线中继器都试过,甚至还买过一对电力线载波的无线ap, 只为解决我一层到三层的房间之间的wifi,及另一套复式套房的wifi覆盖,最后发现只有华为ws5200信号最强最稳定。可以单台或者二台WS5200中继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L:
华为w5200 我认证过的宇宙最强信号无线路由器,我用斐讯的,tplink的,进口品牌思科无线,小米无线路由器及 ...

国内最强功率也只有100mw。

我现在买的刷机后原装澳大利亚地区,功率可以398mw。

另外,华为最好我也不会使用,这是原则问题。

楼主:
引用 楼主:
好的,谢谢!据说今晚0点下单更便宜。我等零点才付款。

0点果然便宜一些。已经付款,明天收到。

网友:
我买的GT AX6000,目前感觉不错。

网友:
引用 楼主:
京东自营买这一个,然后自己升级梅林就行?

有升级教程?

我的没刷,还是用官网固件,但这个玩意改完最好加个两个风扇帮助散热才行。

网友M:
引用 楼主:
好的,谢谢!据说今晚0点下单更便宜。我等零点才付款。

居然涨了一倍,我买的时候才760多

楼主:
引用 网友M:
居然涨了一倍,我买的时候才760多

我看到咸鱼没有拆封的都要1350元。

网友G:
引用 网友M:
居然涨了一倍,我买的时候才760多

是不是看错型号了?便宜的应该是 AC86U 吧,莫大这个是 AX

楼主:
引用 网友G:
是不是看错型号了?便宜的应该是 AC86U 吧,莫大这个是 AX

肯定看错了。AC-86U便宜很多。

AX-86U属于电竞路由器,咸鱼二手使用过几年的旧机都超过1000元。

网友:
这种小方盒,信号的差得很,不如整几台K2P

单台功率无论多大,都不如多个小功率,因为信号是双向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mesh,几个路由器,房间里没地方放。
AP的话,要么吸顶,要么 86盒,家里不显乱。
不玩游戏,刷刷电影什么 ...

没有预埋网线,86盒也是挺难搞的

网友N:
引用 网友E:
老大,我家用的mesh,一开始也生不如死,后来发现是入户光猫的问题。最后解决方案是,把光猫直接桥接到主me ...

你光猫拨号,测速是不是很慢

网友:
引用 网友I:
我这之前是用锐捷的无线AP+AC 五层别墅覆盖,但是房间一关门 上网变得很差,试过很多办法,最后买了一个 wi ...

wifi 信号放大器和无线桥接mesh没区别的。。。

楼主:
开始折腾华硕AX-86U电竞路由器,我希望将它的WiFi发射功率提高到8倍(117楼评测,继续购买第2台) https://www.amobbs.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768409

实测效果非常好。我将WiFi信号提高了8倍功率。

因为该帖子有不能公开讨论的内容,所以VIP无法访问该帖子。

网友O:
500MW以上无线AP ,配12DB全向天线

楼主:
引用 网友O:
500MW以上无线AP ,配12DB全向天线

民用无线ap国家允许500mw吗?

网友O:
引用 楼主:
民用无线ap国家允许500mw吗?

我在咸鱼买了一台旧的华三的 户外AP ,500MW 27DB ,  淘了一根12DB 天线,一根3米N 头馈线,信号确实提升明显。
版主的华硕破解成功,性价比就无敌了。可能需要加强芯片散热了

楼主:
引用 网友O:
我在咸鱼买了一台旧的华三的 户外AP ,500MW 27DB ,  淘了一根12DB 天线,一根3米N 头馈线,信号确实提升 ...

不需要加强散热。ax86u是全球发行的,在澳大利亚就是501mw输出功率的。

我已经连续工作了几天,2.4G和5G网卡温度只有52度(没有空调,室外温度33度)。

CPU 75度。

注:破解前2.4G只有63mw,破解后是501mw,功率提高8倍。

网友E:
引用 网友N:
你光猫拨号,测速是不是很慢

是的,但是我家是1000M的网

网友N:
引用 网友E:
是的,但是我家是1000M的网

光猫拨号只能上150Mbps么

网友E:
引用 网友N:
光猫拨号只能上150Mbps么

光猫拨号只有500M左右吧,跟网速没啥关系,我家用得是5类线。
主要是光猫拨号延迟特别高,很久才有反应

网友:
引用 网友E:
光猫拨号只有500M左右吧,跟网速没啥关系,我家用得是5类线。
主要是光猫拨号延迟特别高,很久才有反应 ...

光猫拨号速度上不去,是不是因为转发芯片不行,或者u不行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