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 SMD焊盘上放置一个过孔焊盘未使用的焊盘提示短路怎么解决?

楼主(2022-07-18):
如下图:

布线后未使用的焊盘会提示短路,而使用的焊盘不会提示这个错误,同时使用和未使用的都提示过孔在顶层和多层间错误。这个有什么解决方案吗?

画的是下面这种类似模块的封装,可以表贴也可以插件焊的:

这种封装应该怎么画以避免出现这种错误提示?

楼主:
打板使用是没有问题的,只是每次规则检查总是提示很多错误,就想请教一下大家这个焊盘怎么画好。

网友A:
是不是需要画个区域,此区域忽略drc检查,故不产生drc错误。。。。

网友B:
加个网络名不行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加个网络名不行吗?

这个是封装引脚本,本来就是有网络名的,只是这个引脚没有连接,所以这里不显示网络名。在原理图里加网络名,然后设置为不连接?这样好像意见也不大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需要画个区域,此区域忽略drc检查,故不产生drc错误。。。。

哦,有这样的功能?不过这样的功能也不实用吧?如果这个区域出现其他问题,刚好DRC又忽略了,出问题不是很麻烦?现在不是DRC的时候出现几十个这个报错,也是能用,只是每次出现这么多错误,想一下怎么解决而已。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是封装引脚本,本来就是有网络名的,只是这个引脚没有连接,所以这里不显示网络名。在原理图里加网络 ...

从你的截图,2个焊盘(1个贴片,1个过孔)没有看到网络名, 分别手动加个网络名试试吧。

网友C:
既然使用焊盘不会提示这个错误,为什么不用焊盘?单面,那将另一面的焊盘尺寸改为0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从你的截图,2个焊盘(1个贴片,1个过孔)没有看到网络名, 分别手动加个网络名试试吧。 ...

每个分别加网络名,肯定不是很好的解决方案,我这里只有7个未用的引脚,如果有几十个呢?并且看我上面的,有网络名的,不会提示短路这个问题,但是也会提示过孔在焊盘上。我想要的效果是可以像正常器件的引脚那样,直接使用,不会有任何报错,或者说需要处理的都在封装里可以设置好,不用在布线的时候提示报错这样。

楼主:
使用这种模块封装的很多啊,我想应该不会只有我才碰到这个问题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既然使用焊盘不会提示这个错误,为什么不用焊盘?单面,那将另一面的焊盘尺寸改为0就好了 ...

两个都是焊盘的,只是一个是单层焊盘,一个多层焊盘,两个焊盘的标识都是一起,放在一起的:

是AD不支持这样的方式吗?这个应该也算常用吧?

网友D:
有几个焊盘就在原理图画几个脚,序号分别对应,相连的焊盘对应的原理图脚可以重合放一起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两个都是焊盘的,只是一个是单层焊盘,一个多层焊盘,两个焊盘的标识都是一起,放在一起的:

你这相当于是做异形焊盘吧.
AD不熟,PADS就容易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几个焊盘就在原理图画几个脚,序号分别对应,相连的焊盘对应的原理图脚可以重合放一起 ...

我这个也是看了某创平台有这样的焊盘,也这样做的:

https://u.jlceda.cn/search?wd=su-03t&indextype=components

比如这个:

不懂是不是某创的软件支持这样,而AD不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这相当于是做异形焊盘吧.
AD不熟,PADS就容易

某创EDA上的库有这样做法的,不懂是不是某创软件支持,而AD不支持。

楼主:
这个焊盘跟平时常见的LM1117这种SOT223封装是一样 :

这里一样有两个标号为2的焊盘,只是上面,我把两个焊盘叠在一起,所以才提示报错。在这里请教一下各位大神,我上面那个焊盘,有没有更好的做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