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LINK如何调试5V的设备?一直报错连接不上!

楼主(2022-07-19):
STLINK如何调试5V的设备?一直报错连接不上!   STLINK 电源端插上3.3V就没问题,

网友:
不是很懂

JTAG 是 接BUF 芯片   转换电平

STLINK 是SWD吧?  这个得整双向的了

楼主:
板子已经有5V供电,stlink 4根线,电源线肯定也要接stlink 上5V那个端子,,,这样就下载失败。连接不到设备

网友:
stlink接mcu 3.3V试试

网友A:
加TI的缓冲器:TXS0102/0104/0108系列可以解决。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加TI的缓冲器:TXS0102/0104/0108系列可以解决。

比stlink还贵,用国产吧,RS0108

网友:
st有5V的MCU吗

网友:
你是哪种stlink?可以修改下分压电阻让stlink认为电压还是3.3V。看了下原理图,应该可以改PA0上分压电阻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比stlink还贵,用国产吧,RS0108

刚刚搜索了下:RS0108与TXS0108价格都是2.8元左右。
不过多一个选择也是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刚刚搜索了下:RS0108与TXS0108价格都是2.8元左右。
不过多一个选择也是好的。 ...

是喔,降了。之前看过,无货还10多元。之前4g模块电平转换用到,换了

网友:
你这是盗版STLINK吧,正版自带电平转换

网友:
买好一点的stlink就不会有这样的问题,比如正点原子那种,外观和st官方图片一样的那种。我一直用这种stlink-v2 调试5V的stm8和3.3V的stm32,没遇到过问题。

倒是用过山寨的那种jlink不带电平转换,平时连3.3的stm32好好的,有一次连接华大的5V,死活连不上,后来把板的供电改成3.3就正常连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