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CPU可以跑Linux吗?

楼主(2022-07-19):
RT,手机CPU性能强大,待机功耗好像也不高(屏幕和网络往往更耗电)

如果能跑Linux,是不是也就可以用在工业用途了。

网友:
arm64linux,一直可以吧

网友:
安卓不就是跑在linux上面吗?

网友:
消费级不能用于工业级

网友:
严格来说,安卓手机就是对 Linux 的高级封装。

网友:
安卓系统就是基于linux内核

楼主:
嗯嗯。可能是开发板比较少,资料比较少。需要折腾。

网友A:
折腾到最后,发现还不如直接跑android.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折腾到最后,发现还不如直接跑android.

安卓的权限管理、串口、CAN、存文件,很痛苦。

网友:
一直是linux啊,包括android

网友:
能跑ANDROID的就能跑LINUX,ANDROID 的底层就是LINUX, IOS也是类UNIX系统,在POSIX协议下的代码级上是可以兼容的,LINUX是UNIX的愤怒重写开源版本

网友:
手机便宜建立在海量出货量。  小散户只怕芯片都买不到。

网友:
还不如石皮解晓龙手机处理器的绑定加密你就可以买私人大飞机了。你懂的那些报废淘汰手机的emmc,lpddr,都哪里去了?soc回收做安卓外贸盒子,游戏机,nas,minipc那太香了。

网友(2022-08-22):
引用 楼主:
嗯嗯。可能是开发板比较少,资料比较少。需要折腾。

不是比较少,像是高通那种的,货都不给你供

网友:
引用 楼主:
安卓的权限管理、串口、CAN、存文件,很痛苦。

我是用安卓串口外加一片MCU来扩展使用的,这样安卓里只做串口处理,MCU可以做CAN ADC KEY USB等等事情
另:安卓存文件非常容易啊

网友:
工业用途看不上手机做主机,随便一个西门子plc s7-200smart系列都是3000元一个。1200系列一个plc核心模块一万,一个12寸触摸屏一万,一台研华工控电脑几万,我想说的是直接在安卓下写个app都可以用otg转一个串口做通讯。跑啥系统不重要,重要的是谁也不想这么尝试手机不属于工业设计用,看似没有重启死机了说不定系统多次从崩溃中恢复。其实工控屏幕就是跑的就是 wince或者linux+qt界面。s3c2410/2440这类arm9处理器。这些处理器曾今也用在手机上面。高端的工控设备不会用手机做控制怕不可靠损失太惨烈,手机虽然比较稳定但是在工业场合不一定能可靠稳定耐久,加上手机太精密复杂难以保证可靠,除非你用诺基亚。廉价工控有更加便宜的台达plc 还有mcgs工控屏,比手机便宜完全没必要用手机。台达便宜 plc里面就是stm32单片机,mcgs里面就是arm9手机处理器,自己完全可以买mcgs触摸屏自己编译一个linux系统,最关键是芯片要开源,不然玩不动,也难以维护。2410这类淘汰的处理器做触摸屏很大原因就是三星开源了,出了问题可以深入分析,要是直接上安卓那就黑盒子了,生死由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