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牌SSD重要数据建议存机械盘,同时留存多份备份(文件出错)

楼主(2022-07-19):
RT,国产本子(x比),用的ssd是杂牌hoodisk,键盘有一次用湿毛巾擦完之后就不好使了,吃灰半年拿出来当远程机,然后连续工作一段时间之后出现了死机情况

这回硬盘拆下来拿台机上用了,本子扔柜子了 国产笔记本建议大家一个都不要碰。同事的x想,carbon?,万元本子拿我这里拧好几次螺丝了。

说到数据损坏,是有几个大dvd文件,这些天在整理电脑存储,把一大堆硬盘的数据集中整理存放,这个杂牌的文件和工作站机械盘作对比时发现,竟然有几个字节坏了

挂载dvd文件,检查视频文件,发现是1个文件不一样。拿出来ffmpeg抽帧,然后对比,发现有一帧坏了几个色块,连带后面坏了十几帧。正确数据是0x61,0x52,坏掉的数据是0x65,0x56

这个盘整体PE次数在3~4次左右,几乎没怎么烤过。从文件损坏数据来看,应用于硬盘的LDPC码并不可靠。从各种LDPC相关论文来看,LDPC并不保证纠错。它用迭代的算法只能尽最大努力纠错,当然通常可纠错误数量远大于BCH。BCH码甚至无法在TLC/QLC上工作(误码率太高了)。LDPC在误码较多条件下可以达到远大于BCH的纠错效果,但是对某些特定错误不能纠正错误。而且对某些LDPC码甚至不能纠正某些特定的错误pattern(那个纠错能力曲线的最下方不是0,比0高点)。

综上,长期存放的数据还是放机械盘靠谱点。当然机械盘也存在不少缺点,比如发热大,振动大,怕震,电源不稳容易挂,要保障机械盘寿命,真的要好好供着,机箱要确保硬盘没有大的谐振,电源要足够稳定,纹波要充分小,有充足的风量确保温度不过高,平时没有熊孩子去踢机箱。   最关键的,RP要足够好,不至于买到有缺陷的盘   更重要的是,一定要定期检查一下SMART数据。有任何数据异常都要尽快评估硬盘状况并妥善处理。通常一个快要报废的机械盘都会有一些健康状况异常数据,比如坏道暴涨,或者不稳定扇区增加等。

补充一点:不排除这台电脑主板有问题。这台电脑是一台老电脑,Z87,ECS主板,不是工作站,内存兼容性不是一般的差。上次调了下内存电压就不开机了,分析是VREF/VTT的问题,测量果然不出意料。折腾了1天多,把DDR3的VREF/VTT给干掉重新整了一套,插满32G内存能正常用了。但是奇怪就在这一点:内存仍然会时不时出点错。不排除是内存出错造成的数据错误。之前有用TM5跑过测试,一夜没有出问题,memtest86也跑过1天1夜都没有错误,但是刚才用BCompare比较2个大文件夹仍然出现了比较错误,但是神奇的是点开文件比binary反而没有错误,不点开文件重新比一次单个文件又正常了

所以我现在也不知道到底该相信电脑还是相信硬盘了

网友:
可能问题就出在你放了大半年没开机

网友A:
吃灰半年。。。  搞不好是这个原因,浮栅掉电了。

网友B:
经常开机使用的话,SSD 不容易丢数据,搁置很久不上电容易丢数据。

很早以前还在用几百兆 U 盘的时候就发现此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经常开机使用的话,SSD 不容易丢数据,搁置很久不上电容易丢数据。

很早以前还在用几百兆 U 盘的时候就发 ...

实锤了,内存有缺陷。。又用tm5跑了半天,发现几个错误。系统都蓝屏了。。

把不良条子拔下来就好了。折腾这货还是因为这玩意省电。工作站开一天4度电没了。。这货开一天1度电不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吃灰半年。。。  搞不好是这个原因,浮栅掉电了。

确定是内存不良了。。

家用级内存被intel强行砍掉ecc,造成各种离奇的bug和缺陷。。现在diy工作站的都在用amd+大容量ecc,intel都眼红这么一丢丢市场了,12代都放开ecc支持了(得买特别昂贵的w680主板,据说某款卖3800。。把消费者当傻子)。。

网友B:
引用 楼主:
实锤了,内存有缺陷。。又用tm5跑了半天,发现几个错误。系统都蓝屏了。。

把不良条子拔下来就好了。折 ...

兄弟在跑啥任务?若想省电的话还是树莓派这些东东好用。

我上次实测全志的 H6 Pi 板子,满功率还不到 10W,

所以家里有三个 PI 和 一台 nuc 跑不同的任务:

- gitlab 在 8260U 的 nuc 上;
- 数据备份在 Nano PCT4 上;
- 下载在一个 Pi 上;
- 共享目录在一个 Pi 上;

常年 24 小时不关机。不担心功耗。

网友:
我15年买的国产麦本本,一直使用到今年换机还是杠杠的,一个零件没换,平时写程序画板子打游戏都好使,这种事情应该是有几率的,不必一竿子打死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兄弟在跑啥任务?若想省电的话还是树莓派这些东东好用。

我上次实测全志的 H6 Pi 板子,满功率还不到 10 ...

我有时候要跑程序。。地球上所有pi加起来也跑不动。。因为程序是x86的。。

网友:
重要资料多形式异地冷热备份

前段时间坏了一块存工作资料的ssd,没救回来,损失惨重

还好有半年前的备份,不然哭都来不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