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变压器参数,原理图已经设计好,DC24V开关隔离电源

楼主(2022-07-19):
做的一个DC24V转5V的开关电源。

主输出5V0.5A,平时工作电流0.2A
副绕组16V0.05A,电流50mA

已经设计好原理图和电路图了,我不会设计变压器参数。大神帮我设计一下参数,谢谢
N1     1脚至2脚   线径    匝数      (胶带匝数)
N2     5脚至6脚   线径    匝数      (胶带匝数)
N3     7脚至8脚   线径    匝数      (胶带匝数)

网友:
按普通的反激式电源设计变压器不行吗?加光耦反馈的看着有点复杂,要是有原边反馈的控制器电路看着会简单点

网友A:
https://www.monolithicpower.com/ ... rter-in-seven-steps

网友:
上面的参考是工作在DCM方式的

网友B:
反激方案,N1 0.3  28T,N2 0.4 8T,N3 0.2 25T

网友:
记得viper有个软件可以傻瓜式计算一切来着?

网友:
用PI Expert设计,然后把设计文件丢给淘宝打样变压器的,等一个星期,你就能收到了。

之前我就是这么做的,一开始还自己绕变压器,尝试了很久,气隙和漏感总是控制不好,吸收回路烧得冒烟,后来才发现放淘宝打样太简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反激方案,N1 0.3  28T,N2 0.4 8T,N3 0.2 25T

谢谢,上个变压器帖子,你也回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s://www.monolithicpower.com/en/how-to-design-a-flyback-converter-in-seven-steps

这种精度不是很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