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00元悬赏!爱斯佩克 恒温恒湿箱的 液晶面板维修

楼主(2022-07-19):
1000元悬赏!爱斯佩克 恒温恒湿箱的 液晶面板维修;
买回来二手的,用过不到8次,液晶屏就挂了(但是每天开机前几分钟还勉强能显示的),之后再淘宝买同款全新液晶屏,
接上去还是没有显示?又换回老液晶屏,变得更糟糕,原来至少每天开机前几分钟还勉强能显示的,现在什么都不显示了。
哪位老大有能力的,能修好我给1000元感谢。

网友:
开机可以显示几分钟 估计是有器件发热后不能正常工作了吧 或者有电容失效

楼主:
结贴,公司等不及,寄原厂维修了,估计是天价。。。。。。。

网友:
引用 楼主:
结贴,公司等不及,寄原厂维修了,估计是天价。。。。。。。

这东西肯定是天价。

网友:
做工是真好啊!

楼主:
已经16年的日本三菱的压缩机,好得一笔,从100°C降到-40°C 并稳定下来用不了10分钟,还很安静。。。。

网友:
这板子就日方来看国产化是100%呢,

网友A:
另外,是不是背光问题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另外,是不是背光问题呢?

+1  说不准就是那高压板坏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1  说不准就是那高压板坏了

白屏了 应该有背光吧.

另外寄回原厂维修?  可能里面程序会被清空.

楼主:
引用 网友C:
白屏了 应该有背光吧.

另外寄回原厂维修?  可能里面程序会被清空.

上电后有先显示一条条竖纹,之后变成白屏;
关键是我拆下来之前每次冷开机都能显示两分钟的(虽然一直抖),拆下来后再安装回去就变成竖纹或者白屏了。
恢复不了。之后在淘宝买了一块16年前产的全新液晶屏,接上后也是这个现象。
寄去卖我的人指定的地址,说是官方检修,我也不懂。

网友:
这有没有可能不是液晶屏的问题。

网友:
这个屏的视频信号是什么?白色那条线是不是视频信号,,如是vga,找vga的显示器试,,,hdmi,,找hdmi的试

网友:
不会是PWM电路坏了吧,屏电源供给可能是PWM电源,占空比供电,省电,亮度可调。如果是这部分坏了,可能是这样。开机亮,PWM可能还没启动。

网友:
第三方维修,时间成本高,
提出建议的个人承担风险很大。

网友:
买个热成像...开机实时监测,就能容易发现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