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85通讯距离3m,有必要使用隔离485吗?

楼主(2022-07-19):
如题,请问485通讯距离3m,有必要使用隔离485吗?

网友:
是否需要隔离关键不是线的长短,是两边地电平的差异

网友A:
考量是否需要隔离跟线的长短无关,看是否会有干扰和破坏信号传导进来。我一个主板与变压器通信,线长只有0.5米,但是担心变压器有干扰传过来导致MCU不稳定,或者担心变压器那边接错线会把我的主板烧掉,所以做了光耦隔离。
RS485通信距离我们做过实验,两捆500米的双绞线串在一起,共1000米的线长,然后两个设备通信,工作是正常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考量是否需要隔离跟线的长短无关,看是否会有干扰和破坏信号传导进来。我一个主板与变压器通信,线长只有0. ...

我们产品做过类似长线模拟实验,在实验室测试的终端波形都不错,9600波特率,但去到现场400米线路就有某几个终端数据不稳定。和现场安装环境有很大关系

网友:
主要是现场用电环境。我们同样的一套主从设备,在有的厂里一点儿问题没有,有的厂里死活不行,就是厂里供电系统有差别。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们产品做过类似长线模拟实验,在实验室测试的终端波形都不错,9600波特率,但去到现场400米线路就有某 ...

我们是抄电表,波特率只有2400,可能会好一些,并且是在实验室环境。9600波特率可能有些高吧。我们现场不会用到这么远的距离。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们是抄电表,波特率只有2400,可能会好一些,并且是在实验室环境。9600波特率可能有些高吧。我们现场不 ...

我们出问题是主机收到了杂乱数据,就算从机不发数据,主机的485芯片也会时不时收到数据(RX OUT有电平跳变)。

网友:
看你的设备使用场景,如果用在贵重的场景那是必须的。如果产品对成本敏感,可以配合外置那种隔离通讯模块配合。

网友:
看环境,环境差的话,产品设备内部也要走485..

网友:
那上千米的,怎么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