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arm如何使用c和c++联合开发?

楼主(2022-07-20):
如题,有大佬指点一下吗?

网友:
见到不少是c++写库,然后封装一些c函数对全局单例调用,或者是c函数第一个参数是对象指针

网友:
cubemx可以选择生成cpp的工程,你看看它的结构呢

网友:
参考稚晖军的开源机械臂里面stm32就是用c++

网友A:
linux 之父吐槽过C++。我一直用c写代码。不知哪些场景需要弃C而用C++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linux 之父吐槽过C++。我一直用c写代码。不知哪些场景需要弃C而用C++的。

C++在面向对象方面,比C强太多了,写多了c++回到C就象倒 退了10年。但确实C++和C的语法相似,内中的东西差别有点大,看到C的人看纯C++,C11兴许会好些,C14,C17以上会有点吃力。。

网友B:
无法想象单片机里用c++, 内存的管理感觉太不可控了。不过 仔细想想,我的的习惯是 嵌入式代码malloc 都基本不用

网友:
这个问题问的我没看懂
arm处理器包括的范围非常广,比如手机里的cpu几乎都是arm cortex64 a系列,别说c++了,java才是常态。
单片机也有arm就是arm cortex m系列,只要编译环境支持,c++,python都没问题,
对于cpu来说,我认识的就是机器语言,是编译器把高级语言翻译成机器语言,只要你编译的效率高,rom放得下程序,ram放得下变量,你们用什么编程跟我没关系。

网友:
在STM32上搞过C++开发,面向对象非常适合窗口菜单操作,STL库里的函数也方便使用。多态继承用起来很方便。当时是裸机C++开发,不过现在想想都后怕,开发最重要的就是调试手段要方便,单片机裸机开发内存管理监测手段一般,不如上个操作系统搞个框架可能连内存检测工具都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无法想象单片机里用c++, 内存的管理感觉太不可控了。不过 仔细想想,我的的习惯是 嵌入式代码malloc 都基本 ...

封装继承多态还是有其优势的,复杂一点的功能用C来实现对程序员的要求太高

网友:
linux 开发c++用的多,一把都是c++去调用c的接口。arm g++可以都编译

网友:
去看一下arduino的各个库代码,基本都是C++编写的,你使用库的时候又是基本C调用。

网友:
万能的程序员

网友:
引用 网友B:
无法想象单片机里用c++, 内存的管理感觉太不可控了。不过 仔细想想,我的的习惯是 嵌入式代码malloc 都基本 ...

MCU上多是预分配,C 和 C++相差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