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光耦被钳位的问题!

楼主(2022-07-20):
前两天设计一个电路,原理还是希望在PNP,NPN的情况下使光耦可以导通,最下面的船型开关连接输出端来切换信号的输出,没成想,还是我图样图深破。
原理图下如图所示

当电源导通时,电路上的信号会被导通的信号钳位变成2V左右,导致无论什么时候,两路光耦都是导通的,当然,这个问题我已经修改线路,使用波动开关的方式,来切换两端的供电进行优化。
现在的困惑就是 已经有板子做好了,如何在现有的基础上改变这个困境!求高手指点!

网友A:
24V从U12里的LED到R27到R28到U13里的LED然后到GND,这就一直通了啊,这个图跟楼主上一个帖子也不一样。OUT5是输入还是输出啊?另外,站内私信和好友系统并不好使,尽量不用。。

编辑补充:如果希望可以同时兼容NPN和PNP两种输入给光耦都可以导通,可以使用EL354一类的双向光耦,或者两个单向光耦内的LED反向并联

楼主:
引用 网友A:
24V从U12里的LED到R27到R28到U13里的LED然后到GND,这就一直通了啊,这个图跟楼主上一个帖子也不一样。OUT5 ...

out5 是输入信号,本意是做一个可以兼容NPN,PNP输入值OUT5,然后导通光耦,在拨码开关处实现来回切换输出,PNP,NPN信号的
当时用了两组,完全忘记钳位电压这回事,导致板子不能都正常输出,所以来在现有基础上破局的方法

网友A:
引用 楼主:
out5 是输入信号,本意是做一个可以兼容NPN,PNP输入值OUT5,然后导通光耦,在拨码开关处实现来回切换输 ...

可能需要改成这样,得割非常多的线,板子几乎变成了搭棚焊,建议重新做板

另外,一般类似PLC这种NPN和PNP兼容不是这样做的,是靠接线方法来实现NPN和PNP兼容的,不使用开关
如下图,我只画2个通道,更多的通道依此类推,输入I和输出Q有各自的COM公共端,但无论COM接正还是接负,都可以工作,实际接线时根据NPN还是PNP的需要去连接即可。
编辑补充:如果需要每个点都可以单独调整,那公共端分开,每个点有2个端子即可。开关并不可靠。

网友:
开始没看清楚图纸,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需要改成这样,得割非常多的线,板子几乎变成了搭棚焊,建议重新做板

受教,这是我重新修订过的,图纸,有什么不足之处忘您帮忙指点一二。
这次是将两路串在一起,以使用拨码开关两侧来做到正负极的切换。
这样,无论上接入pnp还是npn 都能将线路切换过去。
最后光耦导通之后驱动达林顿管,在后侧在使用拨码开关,这样就做到了P转P,N转N,P转N,N转P的四种状态随意切换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受教,这是我重新修订过的,图纸,有什么不足之处忘您帮忙指点一二。
这次是将两路串在一起,以使用拨码 ...

如果就是要用开关做切换,可以,但你用的是拨动开关或船型开关,拨码开关是另一种,拨码开关只有通和断两种状态,不能用来做选择。

最好用外壳全封闭的开关,因为一般开关触点材料很容易受到环境中一些成份的影响而发黑或发生什么别的问题。一定要机械切换的话,我更倾向于镀金排针+镀金跳线帽。

光耦输入端可以并联一个电阻,像我4楼图2那样(2个串联的光耦使用1个电阻),也可以不加,但建议设计上,认为不需要可以不焊,遇到问题时焊上。

如果输出只是信号,并不需要多大的电流驱动能力,那么可以使用光耦直接输出,即便光耦内部是NPN,也可以将其接在电源高边来实现PNP输出。

如果需要能输出较大的电流,那么使用达林顿是合理的。

一般输出不会加上拉或下拉电阻,这可能导致兼容性问题,如果要加,必须确认要连接的东西不会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