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毛钱的激光二极管电流下降10倍,亮度要下降几百倍

楼主(2022-07-20):
不解,正常工作电流20多毫安,我想当然的认为要1/10的亮度,就要1/10之一的电流,结果用亮度传感器大体测了一下,亮度降低了几百倍,肉眼可见亮度低的不像样了,好像有个电流阈值,电流低于这个值亮度指数下降,怎么得到线性可调的亮度呢?

网友:
普通LED调光曲线都不是线性的啦,何况激光,电流太小“激”不起来……

网友:
我每次看到表示变小或变少时用“倍”,就会感觉很别扭。

网友:
同感,减少下降也用多少倍,是感觉绕得慌,很有负增长的感觉

网友:
激光发光的电流是有阈值的,小于阈值就不发光了。得到线性很简单呀,测下不同电流的亮度再生成个table就好了

网友:
搭车问下  市面上的 光纤传感器,用的是激光管,还是普通led?
接收端呢?

网友:
我也搭车问下,大家有没有推荐4W以上的红色激光管,找了一圈就只有2~3W的

网友:
我记得20多年前读小学时路边摊买的激光笔里面就是2个三极管自激振荡驱动激光管工作的。楼主应该试试PWM调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