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很简单的 Android 小 APP,用来显示手机的本地 IP。

楼主(2022-07-20):
因为想用一台手机热点给另一台手机做代理来更新 Google Play 中的 app,但这需要知道热点手机的本地 IP。

之前的操作一直是先进入 Termux,然后用 ifconfig 指令看一下手机本地 IP 的。

近期因为一直在家避暑没啥事儿,今天就用 B4A 做了一个简陋的小程序,

仅用来显示手机的本地 IP ,好让其他手机设定代理手机的 IP。

界面过于简陋,但设计 UI 是件很辛苦的事儿,所以懒得搞,哪位电工有这闲心就接着整整吧!

APK 程序  : 下载解压后,复制到手机上直接安装即可。

项目源码  : 含有 apk 文件,修改源码的话你得自己架设一套 B4X 开发环境。

PS:

通常,Android 手机有三种不同类型的 IPV4:

- 连上 WiFi 后的 IP;
- 手机通信运营商分配的 IP;
- 开启手机热点后,手机在自身热点网中的 IP;

本 APP 可在不同环境下显示出相对应的 IP 地址。

在切换网络环境后,退出 APP 重新进入它即可看到新 IP。

如果下面这段比较敏感的话,请通知我及时删除:

PS 2:

进 Google Play 更新 Android 的 APP 怎么操作?

1、 首先你得有一个合法的 VPN 渠道可以访问 Google Play;
2、 用一台手机安装 VPN 供应商提供的工具和连通账号账号;
3、 使用常见的代理小工具,在该手机上启用代理服务;
4、 让准备升级的其它手机保持在同一个局域网内,无论是 WiFi 还是热点;
5、 用上面的小工具查看代理手机的局域网 IP (不是通信服务商的 IP);
6、 在其它手机的 WiFi 账号上设置此代理手机的 IP 和端口号;
7、 其它手机现在可进入 Google Play 刷新和更新 APP 了。

网友A:
设置了热点输入SSID和密码不就可以了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设置了热点输入SSID和密码不就可以了么?

还要访问 Google play 呀!

网友B:
B4A 用着挺方便,做些小APP挺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B4A 用着挺方便,做些小APP挺好

是啊,测试一下啥啥的特别省事儿,就是 UI 库控件的属性想记住太困难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啊,测试一下啥啥的特别省事儿,就是 UI 库控件的属性想记住太困难了   ...

我也记不住,用到了才去找资料

网友C:
termux 写个脚本,启动时自动运行不就行了

网友D:
大神也是全栈

网友E:
哈,难得看见b4a 同好,我也从来记不住属性,只能靠现搜

楼主:
引用 网友C:
termux 写个脚本,启动时自动运行不就行了

之前就是这么操作的呀,但多了一个步骤嫌麻烦,

而且还因为老花眼,看小字特别费劲。

PS: 所以这个 APP 里面的字体是老大老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哈,难得看见b4a 同好,我也从来记不住属性,只能靠现搜

同好们有机会就多交流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大神也是全栈

很多事情就是 google 一下能解决的,否则一个人哪有那么牛逼的脑容量啊?

网友E:
这几天写的小东西,初始化UHF RFID标签用的。
用了商米的PDA,扫到二维码,再将这号码写入高频卡内。
当然普通手机摄像头也能扫码。

用了 MagicRF的UHF模块。直接OTG usb串口进手机了。
懒得再折腾ble这类的,模块就直接手机取电。反正也不需要长时间使用。

用了b4a的 usb串口库,还是很给力的,做过了好些项目。就是到现在还没学会怎么控制 dtr,rts这类引脚。

当然,折腾的目的是 现在手持读写器太贵,基本在3K以上。所以自己做,顺便熟悉一下UHF RFID。
另外还在用golang写后台,控制 4通大读卡器。 用在工厂物料流转mes中。

网友F:
我使用ping tools

网关都出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使用ping tools

网关都出来了。

绳命在于折腾
虽然LZ的应用确实是鸡肋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几天写的小东西,初始化UHF RFID标签用的。
用了商米的PDA,扫到二维码,再将这号码写入高频卡内。
当然普 ...

兄弟的实用性太强了,向你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使用ping tools

网关都出来了。

阿莫老大的这个 APP 我开始没搜到,不然也不用自己做了

但做 APP 的目的就是在于练习一下,日常的 “曲不离口、拳不离手”。

还有个原因是之前用 Pi 做了一个车间的电表检测工装,

就想着能否实现在手机上实时查看车间的工位检测结果,

所以才将 B4A 拿起来操练了一下,等于热身运动。

网友G:
引用 楼主:
阿莫老大的这个 APP 我开始没搜到,不然也不用自己做了

但做 APP 的目的就是在于练习一下,日 ...

这个是B4J开发的么?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个是B4J开发的么?

这是用 Python 3 做的,想用 Basic 写这玩意儿可就有点痛苦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阿莫老大的这个 APP 我开始没搜到,不然也不用自己做了

但做 APP 的目的就是在于练习一下,日 ...

这个真不错,
正是要多练手。

B4J其实也不错,可惜的就是在PI没法运行。
好象也能用,有一阵子在折腾的,太烦就没搞了。

B4J 做web又太累。
所以在PC下,我偶尔还用 B4J,
在PI下或其他嵌入式板上,基本就是黑屏软件了,就用GOLANG写。

网友F:
引用 楼主:
阿莫老大的这个 APP 我开始没搜到,不然也不用自己做了

但做 APP 的目的就是在于练习一下,日 ...

ping tools可是一个非常强大非常专业的网管人员使用的工具:

楼主:
引用 网友F:
ping tools可是一个非常强大非常专业的网管人员使用的工具:

上 google Play 看了一下评价很高啊,谢谢阿莫老大提供的信息,我也安装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真不错,
正是要多练手。

现在不追求效率的程序基本上我都用 Python 了,它的应用库非常全,写代码几乎不用动脑子。

但在追求效率的算法还是习惯用 C++,若在追求极致的情况下就只用 C 了。

先前用过一段时间的 golang,想替代 C++ 来着,但因它缺少成熟的 GUI 库,做个 APP 还要融合其它语言的动态库,

本来自己的记性就不好,需要在网上看 API 找来找去有点麻烦,所以现在几乎放弃它了,等它哪天 GUI 成熟了再用它。

现在的 Pi 板子成熟度很高,四核 CPU 跑 Python 也很少遇到效率造成的瓶颈,各平台之间也通用无需移植,它就成了我的首选。

网友E:
引用 楼主:
现在不追求效率的程序基本上我都用 Python 了,它的应用库非常全,写代码几乎不用动脑子。

但在追求效率 ...

首先golang的库,不比python少,基本全开源。
golang现在也有好多做界面的,不过我也一直没找到好用的。

Python 最怕的就是 打包 发布,太烦了,一大堆东西。
你过个半年再去看代码,都不一定能正常运行了,这个包那个包,就怕包升级。
虽然有那个虚拟环境(好象叫这个名),但不可能为一个程序 建一个。
我用了半年就再也不碰了。
网上找的代码,都不一定能顺利跑起来,就是因为包升级了,或包不同。

不象golang, 一个exe搞定。
特别是搞网络后台,太舒服了。。。。
我现在的基本应用场合,就是收单片机(esp32+以太网或wifi)发的mqtt消息,然后 往数据库里扔,最近时序数据库用得多些。

数据量小,一个路由器都能跑,大些就树莓派,再大就直接电脑 ,不管是什么环境,编译一下就好。

网友B:
引用 网友E:
这个真不错,
正是要多练手。

B4J 在树莓派上可以运行啊,很早之前写了TCP的应用在树莓派上跑

网友E:
还是上面PDA的项目用的:

这个是装了个激光测距,测电梯轿箱高度,高度一变化,轿箱内的大UHF 读卡器就开始读卡,判断轿箱里装了什么模具。
出入库自动扫码。
不在计划内的再报警啥的。

激光+ESP32+以太网   ->  mqtt  ->   golang-> influxDB

golang+tcp+uhf读卡器   -> influxDB

触摸屏安卓+B4A  做任务分配
B4A+电视盒+大电视  做 统计显示

现场不需要工人用PDA。

这画面只是用了Grafana来显示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E:
首先golang的库,不比python少,基本全开源。
golang现在也有好多做界面的,不过我也一直没找到好用的。

兄弟和我的应用场景不太一样啊,golang 最缺我的 GUI 库。

我的应用基本上是为了某个独特场景开发的,需求就是简单和快速实现,不考虑通用性。

就像前面的那个工装,除非用坏了,否则哪里还会想到为它做升级呀?

我还特地为它复制了几个 TF 卡给产线,如果坏了就重新买一套配件按原样组装一下,

装好了 TF 卡一插就能正常工作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B:
B4J 在树莓派上可以运行啊,很早之前写了TCP的应用在树莓派上跑

我记得 有界面的 不行。
黑屏程序 一直可以。
难道升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还是上面PDA的项目用的:

很赞呢 !

网友E:
引用 楼主:
兄弟和我的应用场景不太一样啊,golang 最缺我的 GUI 库。

我的应用基本上是为了某个独特场景开发的,需 ...

哈,那在我看来 安卓电视 盒子最好用了。
便宜量大性能足。
当然要买那种外贸盒子。

网友B:
引用 网友E:
我记得 有界面的 不行。
黑屏程序 一直可以。
难道升级了?

有界面可以的 ,新建工程时有选择,可以选控制台的,也可以选UI的
一些跨平台的小软件我喜欢用B4J开发

楼主:
引用 网友E:
哈,那在我看来 安卓电视 盒子最好用了。
便宜量大性能足。
当然要买那种外贸盒子。 ...

不瞒兄弟,家里有两个,一个 H6 的正在使用呢!

本来想试完后多买几个的,但老款 H6 很难找到原样的了,就买了一个新款。

但这个新款使用了 H616 ,结果它的设备驱动还有问题,不能顺利地跑 Armbian,

所以目前还丢在一边,等待 Armbian 的官方完善它。

网友E:
引用 网友B:
有界面可以的 ,新建工程时有选择,可以选控制台的,也可以选UI的
一些跨平台的小软件我喜欢用B4J开发

B4J,PC没问题,MAC没问题,其他不行呀,当然是指界面。
另外 现在派太贵, 我有时候用电视盒刷成LINUX,装JAVA有点紧张,不如GOLANG了。

golang用在电视 盒上,做黑屏程序 ,不刷成Linux  也一样搞。
就跑原生安卓,用B4A写个启动器调用golang程序。

那些个嵌入式板子上,也跑不动java。

网友E:
引用 楼主:
不瞒兄弟,家里有两个,一个 H6 的正在使用呢!

本来想试完后多买几个的,但老款 H6 很难找到原样的了, ...

感觉 Armbian就没有官方

全是diy大神在做机型适配。

现在我也很少去刷盒子,直接在安卓后台也能跑golang的。

界面的就还是用B4A.

楼主:
引用 网友E:
感觉 Armbian就没有官方

全是diy大神在做机型适配。

以后要向兄弟学习,因 golang 通过 B4A 调用的方式还没试过,那样能节省很多时间精力呢。

等抽空开始搞这玩意儿的时候向兄弟请教和交流 。

PS ,搞起来的话就不用等 Armbian 适配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以后要向兄弟学习,因 golang 通过 B4A 调用的方式还没试过,那样能节省很多时间精力呢。

等抽空开始搞 ...

就是安卓用root命令调用而已。

跟调用普通程序 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E:
就是安卓用root命令调用而已。

跟调用普通程序 一样。

OK,我抽空试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E:
B4J,PC没问题,MAC没问题,其他不行呀,当然是指界面。
另外 现在派太贵, 我有时候用电视盒刷成LINUX, ...

With B4J you can easily create desktop applications (UI), console programs (non-UI) and server solutions.
B4J apps can run on Windows, Mac, Linux and ARM boards (such as Raspberry Pi).

上面官方的描述

PC端我一般只需要支持Windows, Mac 即可,偶尔用用PI

网友:
引用 网友E:
B4J,PC没问题,MAC没问题,其他不行呀,当然是指界面。
另外 现在派太贵, 我有时候用电视盒刷成LINUX, ...

现在Pi确实太贵了,盒子性价比高不少 也好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