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wince触摸屏怎么和Codesys的触摸屏通信?

楼主(2022-07-21):
屏和plc都有网口,wince要装什么软件吗?

网友:
一般的wince触摸屏都集成了 以太网  RS232  RS485等接口,可以选择要使用的通信接口,然后在电脑上编写程序(C++、C#),并将可执行文件拷贝到wince屏中即可与外部通信,你可以把wince系统理解为阉割版的Windows,而wince设备理解为一台低配版的电脑。

网友:
你可以了解一下MCGS屏,它的屏是WINCE的,可以组态

网友:
现在有啥cpu平台支持wince

楼主:
引用 网友A:
nuc972支持wince

有相关资料吗 ,?某宝有卖支持wince的 nuc972开发板没?我找了下没找到